组装求助设计

楼主(2023-09-16):
大家好!

    有一款电阻产品需组装定位,请看图片,帮忙提供思路,看有什么方法能快速完成,谢谢!

1

1

2

2

3

3

4

4

网友:
没感觉多难,你这都有5、6个丝间隙了,穿之前归正夹紧那两个片片就好了

网友(点评):
人工穿进去还是有些难

网友:
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 双电阻 来料是否一致,也就是两个片脚 之间的距离和位置是误差多少

所以 多调查一下

设计的 装配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点评):
来料双电阻距离位置不固定,是软性,右手焊接很细的引线

网友:
自动化穿入的话,对你的零件就要有精度要求了,比如自动化保证穿入的你零件的精度要达到IT7,  你实际零件的精度都IT9了,这就没有办法定位了。

网友(点评):
夹爪强制整形,,,,,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东海fyh126 能详细说明下么

网友:
把定距片改为两片凹凸配合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定位片无法做成两片合成,第1做了合成,又要做机构将两片合成动作 ,第2 定位片要放去烤箱,后续还有一些流程,用定位片来定位

网友:
你这两个脚片是焊接的,每组来料的宽度无法保证精度,所以用自动化这个方案不可行,除非先穿进去,再拿去焊接

网友(点评):
先穿定位片 后 是无法焊接,因为焊接两电阻时,不可有其它导电体,这定位块是304材料,会导电影响焊接

网友(点评):
考虑自动焊接吗,焊接后在尺寸范围内自然就好组装!

网友(点评):
目前基本上算是自动焊接,但是由于电阻引线是比较软, 所以前焊接工序是不会保证尺寸一模一样不动的。

网友:
想起USB充电头。

网友(点评):
可以详细说一下怎么方式吗?

网友A:
方片改成一体式冲压U型的再焊接吧,封装好以后裁去多余部分,定位片别用了

网友(点评):
这个定位片会重复使用,因为电阻在封装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个定位片,电阻封装之后,定位片会拆除到下一次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片改成一体式冲压U型的再焊接吧,封装好以后裁去多余部分,定位片别用了

我的意思:U型引脚,冲压成形,间距和各方位平行度定位都能得到保证,点焊后可以直接放进陶瓷腔体封装,用不着定位片了,封装好后冲去引脚多余部分

网友(点评):
焊接时其它任务与电阻及脚片接触的都必须不是导电金属,增加任何定位方式零件到瓷壳,没空间了

网友B:
辅助夹具,分5块,定位后上定距片,脱离

网友(点评):
这会不会造成辅助夹具又要自动化拆装,因为计划产量每台机每班1.2万

网友:
定距片加工个锥端导向

网友(点评):
主要是脚片与定位块之间几乎没间隙,人工穿时都有些难,

网友:
尾部这里是钢性的吗?如果不是,可否小夹爪加持头部两个片,定距后插入金属块。   如果是刚性,可否在前工序焊接就引入较为准确的自动化工序,然后再加持两个片后插入金属块

网友(点评):
层部引线焊接后有引动强度,但不是很钢性,且电阻不能受到很大的力,因为电阻体是陶瓷的,前焊接工序是自动化

网友:
别被现在的工艺顺序限制住,可以考虑先把电阻放到陶瓷块里面再定位电阻,或者直接在封装的时候再定位

网友(点评):
现在工序:两个电阻与两片脚片自动焊---人工将焊好电阻脚片穿入定位片-----人工放入瓷壳----封装(因为有了定位封装量不用担位走位) 限位原因:1.电阻与脚片焊接时所接触的夹具必须是绝缘件,

网友(点评):
2.两脚片与定位片间隙好小,才能保证封装时定位要求 3. 定位是不锈钢的,因为封装后要进烤箱,直至产品定型后,再取出定位片,用于下一轮定位

楼主:
每台机每班产量在1.2万左右,大约会有4台机每班,定位片已做好6万个,现全是人工在做,所以定位片若是分散件,那定位片需量会更多且还要上自动化 这样会更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辅助夹具,分5块,定位后上定距片,脱离

辅助夹具全自动,只是用来保证尺寸穿洞用,只有1-2套

网友(点评):
请详细说说怎么的动作吗?

网友:
最好是改电阻结构设计,在内部加一个塑料固定件,最后一起封胶。增加的成本远远低于人工

网友(点评):
电阻内部相对形状位置无太大要求,只要求脚片在瓷壳外露出尺寸和脚片中心距 , 因为电阻最终要装在电路板上,所以只要求两脚片中心距和超出瓷壳尺寸,并且脚片一定要与瓷壳垂直,因为电阻装在电路板上也在垂直的

网友(点评):
而瓷壳内部是电阻,电阻是用水泥胶粒封装,里面原则上不能用其它物品,因为电阻通过封装的水泥粒散热

网友:
产量不高,问题是你这上料怎么上?人工?
初步设想,流水线链条副节+工装,人工入料,保证脚片位置,问题是这样子劳动强度也不小。哪怕工装有导槽也要5-7s的CT时间。
1班8小时?还是12小时?感觉上全自动线也不行啊,视觉+机械手这成本?看你们工艺也不像是能接受的

网友(点评):
电阻焊接是自动化焊,焊好后要求自动化穿定位片,穿好定位片后自动化装瓷壳,定位片,瓷壳都用振动盘理料,所以中途介入人工是不现实的,目前是人工穿定位片并放入瓷壳1个班10小时1万多点,只是人工会辛苦些

网友A:
2个长条脚片焊接前就先插入定位片,焊好后电阻连定位片一起放入陶瓷壳

网友(点评):
电阻焊接工装夹具等所接触的必须是绝缘物体,先把两脚片穿入定位片,再焊电阻,这不能焊好电阻的

网友:
定位片改用陶瓷材料,先定位后焊接,然后放入罩子中烘烤,最后取掉定位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个长条脚片焊接前就先插入定位片,焊好后电阻连定位片一起放入陶瓷壳

不会吧,电阻焊工装夹具我见过太多了,电阻帽与引线点焊机以前我们这里也很多

网友(点评):
能详细给个提示吗

网友:
为啥不能穿好,在焊接,在装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电阻焊工装夹具我见过太多了,电阻帽与引线点焊机以前我们这里也很多

电流总是走电阻最小的路径,点焊电极只要和工装夹具不干涉即可

网友C:
可不可以把这个定位的块分为3个零件,然后把要插入定位的孔处理成有导向的喇叭口,方便插进去。然后想办法把这三块零件再通过螺丝固定或者焊接等方法,固定成一个零件。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可以考虑。

网友:
so easy 上料怎么来的处理好,客户来料是否已经姿态整齐,如果不是能否要求他们整齐姿态料盘上料。都没有都不能情况下,联系各种上料厂商,给你提供来料解决方案。电阻上料+定距片自动上料。组装工位,无外乎模拟手工插入,插不进去手工会去拨片对准。设备的话你就先下手为强,直接先机构给他定距再安装,再放入产品盒,下料,完成。    难点只在两个极片对不准孔,先定距即可

网友(点评):
CT的事情更不用担心 你搞成分割器多工位的 一个工位做一个动作 5S一个工序足够了

网友:
来个视频,发网盘,看看人工如何操作。

网友:
先穿定位片 后 是无法焊接,因为焊接两电阻时,不可有其它导电体,这定位块是304材料,会导电影响焊接

电阻左侧引线剪短后焊接,这是锡焊吧;

右边引线和脚片是电阻焊?

脚片是铜吧。

网友:
lz的问题是,定距片是死的,应该搞成活动的,这就打开思路了。

如果焊接次序再调整,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把这个定位的块分为3个零件,然后把要插入定位的孔处理成有导向的喇叭口,方便插进去。然后想办法 ...

楼主说的定距片是特么产品的一部分啊哥!不然只放电阻和盒子直接放进去就行了还需要定距片来多此一举吗?

网友:
做个上面开放式的定距片,上部开口带倒角导向用,电阻角片放入到底定位,再穿入定位片。需要一个小工作台来定位。

网友(2024-06-25):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
感 谢 这么久了 ,还有热心社区人员关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