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加工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9-16):
请问一下,机加工的零件公差一般标注正负多少啊! 0.05mm可以吗

网友:
和零件尺寸有关系,2米以上的尺寸想精确到0.05比较难。

网友(点评):
要多看大国工匠,要提高精度,要不断的按压急停按扭,精度达到0.005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配合的话,要看基孔制还是基轴制,手册上有标准,其他不重要的非配合尺寸可以看看国标1804  里面有几个级别

网友:
看你加工的零件干什么用的,需要多高的精度,多大的尺寸。加工中心300mm以内这个精度基本都没问题,更高也可以做,关键是你需要吗?
一般重要尺寸特别标注一下,其他未注公差参考GB/T1804-m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公差》为宜

网友A:
新手啊,你这个得看看书~~~

网友:
一看你就是外行,一般机加工 ,现在都标0.001,现在大家都是数控,精度都很高,不像以前用的手动
不过这只对有文化的人,像我的这样的,你应该用丈和公分,因为农村一直用这个单 位,这样容易理解

网友(点评):
笑死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啊,你这个得看看书~~~

是的, 我是小白,  是不是看机械手册啊?  大师

网友(点评):
公差与互换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是小白,  是不是看机械手册啊?  大师

我不是大师,可以去翻翻~~~

网友:
公差有很多种,线性公差也就是长度,手册上有写"粗糙,一般,中等,精密"等级的,翻书;配合公差中主要是基轴制和基孔制,这个可以查软件/翻书;
还有一种就是非标的,这个就看你机器的要求+工程师对使用环境的经验;还有形状公差,位置公差等等.一般情况下,查手册就能查到,更多的时候需要考虑实际加工条件和成本.还有就是机械是严谨的,每个公差都是有根据的,不要靠大概或者猜,把你的思维转变过来,不然这个行业你呆不下去的.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新人,但是我可以说,机械行业可能让你挣不到钱,但它能让你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从另一个角度.

网友:
设计的时候可以看看手册,查看一下公差等级,公差带

网友B:
反正我们可以做到0.005

网友(点评):
太垃圾了,现在最少0.001,0.005还有饭吃吗,

网友:
来先看这俩表

网友(点评):
看明白这两个表基本就懂尺寸公差了,再结合配合的基孔制和基轴制,尺寸配合也就有了,再加个形位公差,也就完整了;

网友:
送你三个字---------------------够得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们可以做到0.005

0.001也可以做啊,常规到0.005可以了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了。

网友:
一般尺寸可以参考GB/T1804和GB/T1184,具体的有些要看设计要求,

网友:
建议查一下公差与配合手册

网友:
参考常见加工方式加工精度,然后还有实际使用对公差要求高不高

网友:
要看 公差等级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