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9-16):
请问一下,焊接的公差一般正负多少啊?   还有机加工的零件公差一般正负多少啊!

网友:
焊接,有很多种,带工装焊接的会好点,一般的随缘;机加工的公差首先看机台精度,然后看操机人员是新人还是熟练工,最后看你加工的是什么材料,大小,工艺处理是否到位。

网友:
你可以看看设计书,我记得书上不同的焊接方式,焊接精度,乃至于焊接接口怎么制作都有讲,有很多种,就不一 一讲;至于机床,看你什么档次的床子,毕竟有三轴,四轴,五轴还有其他各种床子,据我了解的,小零件的线性公差±0.01没问题,其它更复杂,更大的,你就得实地问问加工师傅!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研究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最少通读一边

网友:
如果你问的是焊接件焊接完成后的精度,可以看看JB/T5000.3 焊接件。

网友:
看你的要求用不同的加工机床

网友A:
GB∕T 19804-2005 焊接结构的一般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 19804-2005 焊接结构的一般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

谢谢 !!!

网友:
看工况给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