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动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9-16):
公司定制了一台烘干机,喷嘴可以沿设定好的程序运动,我问题是那个滑块怎么能运动的,我原以为是步进电机驱动丝杆,再通过丝杆带动滑块运动, 仔细看了滑块也没有与任何物体连接。

网友:
视频看不到

网友:
(⊙ˍ⊙)
直线电机吗!?

网友:
应该是直线电机

网友(点评):
利用电磁感应力来运动的,类似伺服

网友:
应该是市场上面所谓的全封闭模组

网友(点评):
直线电机,运动部分和外部连接的地方又长又大还得有电线连着(供电)

网友(点评):
就是那玩意,我就想那个运动件没什么连接,它怎么就能运运动?

网友(点评):
淘宝搜“全封闭模组”,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
有图片看看吗?

网友:
如果是直线电机的话,定子固定处不能使用钢铁基座,而且定子与转子之间有间隙要求(必须有导轨,起支撑和导向),控制位置就必须上磁栅(精度高的话,需要光栅)。看图中结构不大像直线电机,楼主可以在待机时,拿螺丝刀靠近下看看吸不吸。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线模组,丝杆或者皮带藏在下面的导轨里面

网友:
直线模组

网友:
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