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懂压电式喷射阀原理,求讲解

楼主(2023-09-18):
懂压电式喷射阀的过来

网友:
只知道一点压电的皮毛,压电就是给材料正压力会产生两端面电势差,反之给材料通电也会产生正压力效果进而带来微小形变。所以可以用压电材料来做精密控制,目前压电运动平台(可以理解为位移很小的直线电机模组)定位精度可以达到1nm的水平。

网友:
(๑•̀ㅂ•́)و✧就是日本那家壓電噴墨打印機的應用嗎!?

网友(2023-12-06):
mark,等着学习,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