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包装机构设计&图纸求助

楼主(2023-09-18):
如题,目前需要做一个计数包装机。但是对于计数这一块,我想到了糖果包装和药丸包装,想问下有没有大佬有做过相关设备,可以分享一下计数掉落模组截图供我参考下

以我自己的思考,就是设计一个漏斗,在底部开口处添加一个光电传感器计数,然后外加一个气缸驱动的挡板,但是有些疑问就是:
1. 这个漏斗怎么做到不卡料?需要加一个搅拌模组?
2. 漏斗底部流道该怎样设计才能让光电传感器计数准确?

网友:
你没见过枕式包装机吗?

网友:
数粒机是很成熟的设备了,,用光电传感器是一个办法,但不一定检测的准,市面上成熟的设备都是用视觉技术,自己开发电路板,自己开发软件和视觉算法,这是很多公司的核心机密了。 你可以用光电试试。我以前用光电测试过计数,效果一般,也没有做到最后。 当时我们有成熟的视觉数粒,电路板都是自己开发的,但这些软件和硬件是请别人开发的,核心技术别人不愿意转让,老板想自己来,走传感器检测数粒的方案。因为这个简单,用PLC开发即可。 你可以联合电气开发试下。  如果用相机数粒,机械公司肯定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常用的智能相机也

网友(点评):
感谢指导,原来是用视觉实现的计数准确。

网友:
(๑•̀ㅂ•́)و✧:;這已經有成熟穩定的計數設備了!

网友:
我设计的是机械数粒,包水丸的,但是不能保证100%,不过客户使用两年了,效果还不错。后面又定了一台,给他把搅拌和拆装优化了一下。

网友:
首先确定物料的情况特点,针对特点考虑后面的计数方式

网友:
有标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