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硅胶管切管机切割方式选择

楼主(2023-09-18):
各位大佬,求助,如图,现在要切厚1mm的半透明软管,目前切割方式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类似于剪刀的双刃剪切,另一种是类似于菜刀和案板搭配的剁开,剪刀的那种会不会切的不平整,菜刀那种会不会切不断,噪音大,刀或者刀座经常损坏,求大佬们给点建议,万分感谢!

楼主:
抱歉,刚才没发出来,现在能看到吗

(๑•̀ㅂ•́)و✧:;空芯管里加個支撐物,塑料,紙,海綿,木棒,都行 发表于 2023-9-18 13:32

网友(点评):
也不是特别软的管

网友:
(๑•̀ㅂ•́)و✧:;
切割前,要定位壓緊,
切割才不會變形。

网友:
采用菜板式.垫板在刀刃切的位置做一个凹槽,不要太宽和太深,比刀刃略宽即可.在槽底部填弹性缓冲材料,用以保护刀刃.同样做好夹具定位夹紧.做出来有点像农村里面切秸秆的/大型切纸机

网友(点评):
大佬看看是我图片里那个样子吗

网友(点评):
差不多,细节地方你再仔细仔细

网友:
旋转切刀,同步走

网友(点评):
大佬,刚才图片没出来,现在看看呢

网友:
图呢,胶管直径多大?直接上激光切管机

网友(点评):
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刚才没发出来,现在能看到吗

(⊙ˍ⊙)看不到照片

网友(点评):
(⊙﹏⊙):;像圖上結構,切硬的可以,軟管會變形的。

网友A:
管长端要压紧,最好是做个圆弧槽装置,从上面压紧,基本上快贴近刀口,不然这样直接切,管口很容易斜,并且很不安全,容易打到人

网友(点评):
如果在刀具两边加一个带弹簧的可伸缩压紧块,在刀具接触之前压紧块先把管压紧,可以实现不

网友(点评):
不建议用弹簧,一旦弹簧收缩,管还是会变形。下面刀口不要做斜口,放料位置做成半圆槽,压紧装置基本靠平刀口,上部开个小坡口导向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还有你上面的刀,一定要非常稳固,不能晃动,不然也会切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长端要压紧,最好是做个圆弧槽装置,从上面压紧,基本上快贴近刀口,不然这样直接切,管口很容易斜,并且 ...

我前段时间刚好接手了上一个离职工程师做的裁切装置,也是切软的材料,区别不是圆管。开始裁切始终不理想,我后边加了套压紧板,就没问题了

网友B:
仔细分析一下五金落料模结构,关键是保证切断时工件处于夹持状态;固定底板,浮动压板与切刀一同下切,注意切刀的导向问题。

网友(点评):
好的,我去看一下,谢谢

网友:
看一下这种

网友(点评):
这种两边翘起来切口不会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分析一下五金落料模结构,关键是保证切断时工件处于夹持状态;固定底板,浮动压板与切刀一同下切,注意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