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标准设计可能会用到的笨办法

楼主(2023-09-18):
如题,上周看到一个社友在说标准设计,在这里分享一个比较笨拙的方法思路(针对于有规律性,经验性可总结的,标准零件或者产品)。
这个办法是结合sw和CAD,可以让SW三维上的设计参数转录到CAD图纸里,不需要特殊的外挂,只要有这两个软件。(当然一般大家SW出图后,就直接用SW出工程图了,可能用不上)
思路:
1.SW做三维设计
使用公式和参数化设计,这个SW的公式就不谈了,之前有大侠分享过。就说下可能需要特殊注意的地方
1.1  源数据或者底层数据的输入
可以选择直接在“方程式管理”里输出底层数据,但我觉得会比较乱。所以我选择了使用“文件属性,自定义属性”那作为底层数据的输入点,公式去引用“文件属性”的数据。(ps,之前社区有朋友分享了不同以上的方法,使用自定义属性标签作文输出点,这个很厉害)
1.2  设置公式并和SW草图以及特征属性关联

1.3 将公式的数据及模型的所需尺寸中转到“文件属性,特定配置”中。
这步的作用是,将所需的尺寸数据转移出sw的关键。同时有社友可能会发现,我公式里已经有正方形的长和厚度数据了,为什么又要重复搞一个“红框”的重复操作。这里是意思一下,因为有时候复杂零件,光靠公式的数据是不能够全部覆盖所需要标注用的尺寸数据,所以我们可以需要哪些数据(sw公式里又找不到的),可以直接新建一行选择“测量”,直接把所需要的数据使用“测量功能”收录到方程式管理”,然后再转移到“文件属性,配置特定”

1.4 在SW中插入表格,收集所有数据
插入/表格/总表     然后将“文件属性,配置特定”中的数据转移到该总表中。  最后将总表另存为excel文件。

1.5  CAD图纸模板制作,引用外部表格
CAD导入好需要标注的模型后,将sw总表另存的excel插入CAD中。
方法为:绘制,表, 插入时选择“自数据连接”,然后启动数据管理器新建一个链接,链接对象自然就是我们刚才另存的“总表”。(并且路径选择为相对路径,这样这套模板放在相对位置确定文件夹中,发给其他人才能使用)

1.6 CAD图纸模板制作,图纸尺寸引用表格
在所需要的尺寸标注上,删除原数字,在作业框里右击鼠标后会,选择“插入字段”功能。然后选择“对象”,在细分功能项里选择公式, 最后鼠标光标点击我们插入CAD 的表格对应的单元格。  这样单元格的文字就链接成功了。   当然字段功能还有很多其他细分功能,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到了这里,整个方法过程基本完结了。每次在SW变化了底层的输入参数,导致模型发生大小变化后,就将刷新后的SW总表另存为“excel”覆盖掉原来的excel。 再打开CAD,右下角会提示你外部表格的数据发生变化,这时点击更新。然后全选CAD图纸图框范围,使用工具/更新字段,更新整个图框,数据也就会更新了。

整个过程比较繁琐笨重,还有另一种,SW直接插入设计表,然后利用该设计表联通SW和CAD的方法。不过我电脑没法用SW设计表功能,一直没尝试。
希望各位社友多多交流,探讨下有没有优化的方向,或者其他联通CAD和SW的方法

楼主:
插入字段后的标注会有底色。当然字段也不光可以插入到标注里,多行文字,单行文字,甚至“增强属性编辑器”做出来的块标题栏。很多都可以插入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付一个 截图里的SW文件。其他的就付不上去了,,电脑给加密了

网友A:
那这样 的绘图 ,每次不更新模型么?只更改尺寸?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是1:1的出图,CAD上的尺寸只跟EXCEL的尺寸走,图形不跟着改变?

网友(点评):
是的,这样的话,CAD图纸的模型,就不会是1:1的了。 线条都是做好模板后不再变化,变化的只有尺寸

网友(点评):
那这样。。。非1:1出图的话,后期会出问题。我就被坑过,做夹具,把零件调出来,做出来的夹具就是用不了,找不出来哪里问题,CAD图上没有问题,最后发现 不是1:1的图纸。。

网友(点评):
之前也研究过怎么能让CAD的模型可不能以跟着动。 这个的话需要用到动态块,不过弊端也很大,复杂的模型会特别麻烦,也还会引入动态块尺寸的修改操作。感觉会费时费力,就没继续整了。

网友(点评):
233我们这标准零件基本都不是1:1的,大家都是只重新计算下尺寸,改改数。因为产品零件形状都是一直不变的,,,,

网友(点评):
这样整,CAD图纸的线条不是1:1.但是 soliwdorks的三维图还是1:1的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现在 我们都是直接三维软件出工程图,BOM 装配图,很方便,就是前期要学习和适应一下。但是比较导入CAD,再标注出图会方便不少。其他的不说 至少可以保证,工程图,DXF,三维模型一致,这很重要

网友(点评):
嗯,现在都是SW做好模型,直接用SW出工程图。 我提的这个方法有局限,适合干标准品的公司,并且公司的文件管理系统不识别SW的工程图或者工程图转化的dwg。

网友(点评):
如果是系列产品,用零件设计表表达的话,那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 的绘图 ,每次不更新模型么?只更改尺寸?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是1:1的出图,CAD上的尺寸只跟EXCE ...

有道理,我之前就出过不少错,所以现在老老实实按照比例出图,确保不会出错。以前画CAD图纸的时候就出一个大型,然后填尺寸,经常会出现干涉或者做出来跟图纸样子不一样的东西,被整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