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进去的平面能磨吗

楼主(2023-09-18):
如图,里面的小的环形平面需要粗糙度0.1,研磨不能加工凹进去的,普通磨能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磨,PG,只要你想都能磨

网友:
至少标个尺寸吧,你直径1000的肯定能磨,直径10怎么磨,就是凭感觉是吧。

网友(点评):
10也可以磨,嘿嘿

网友:
只要你不差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磨,PG,只要你想都能磨

接春哥的话头:

光学研磨(PG)是流行的一种精密机械加工模式,主要用于加工冲模等精密设备中的关键零件,适合高硬度材料的成型研磨。

网友(点评):
重点:超贵。

网友:
光学研磨(Precision Grinding,简称PG)是一种用于制造光学元件的加工方法,它主要用于生产具有高度精确形状和表面质量要求的光学组件,例如透镜、棱镜和光学窗口。

在光学研磨过程中,使用磨料和磨具对光学元件的表面进行磨削,以达到所需的形状和光学性能。该过程涉及将光学元件固定在旋转平台上,并与磨具接触,通过旋转和移动来控制磨削操作。磨料和磨具的选择取决于所需的加工目标和材料特性。

光学研磨通常是在先进的制造工厂或专门的光学加工设施中进行的。这些设施通常配备了高精度的磨削设备、自动控制系统和表面测量仪器,以确保光学元件的精确度和质量要求得到满足。

光学研磨是制造高质量光学元件的重要工艺之一,它的应用广泛涵盖了光学通信、摄影、激光技术、光学显微镜等许多领域。

光学研磨在金属材料加工上也有一些应用,尤其是对于需要高精度和光滑表面的金属零件。以下是光学研磨在金属材料加工领域的一些主要应用:
  • 高精度金属零件加工:光学研磨可用于加工需要高精度尺寸和形状的金属零件,如光学组件、精密机械部件、航天器件等。通过控制磨削参数和使用精密磨具,可以获得高度精确的零件形状和尺寸。
  • 表面质量提升:光学研磨可以改善金属零件的表面质量,去除表面粗糙度、划痕和其他不均匀性。这对于一些特殊应用,如光学镜面、反射镜、光学导轨等,非常重要,因为表面质量直接影响光学性能和材料的耐磨性。
  • 模具和模具零件加工:在金属模具制造过程中,光学研磨可以用于加工模具表面,以获得精确的形状和光滑的表面。这对于塑料注塑、压铸等工艺中的模具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模具表面的质量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和外观。
  • 光学加工设备制造:光学研磨技术也可应用于制造金属加工设备。这些设备用于进行金属零件的高精度研磨和抛光,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工质量。例如,光学研磨技术可用于制造金属平面研磨机、平面磨床等设备。

需要注意的是,金属材料的加工通常还涉及其他方法,如铣削、车削、磨削等。光学研磨在金属加工中的应用通常是针对需要高精度和光滑表面的特定部分或特定工艺。具体应用的选择取决于材料、形状和加工要求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磨,PG,只要你想都能磨

电抛光到粗糙度0.1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