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贴:哪种金属最便宜

楼主(2023-09-18):
地球上量最多的金属铝,价格最低的铝,绝大多数二货认为铝比铁贵,包括我车间的师傅也一直认为铝比铁贵,实际上,铝最便宜,就拿汽车发动机来说,用铝比用铁便宜一半,同样100*100*100的铝和钢对比,铝2.7KG,按今天 报价21,合计56.7,45钢,报价5.8,重量12KG以上,因为买铝有铝棑,买钢全是毛料,12*5.85=69.6,再算上加工成100*100*100,加工费30,铣四面,磨两面,折合100了,贵了近一倍,、
再说加工,如果上面要打10个孔,最大62,如果是铝,加工费20块我就敢干 ,钢件,100没有干 差5倍,
我常用的钛,和高镍合金,钛我进价,是160,高镍合金是250,但高镍合金密度近9,,钛是4.8,差价几倍,
买材料是买体积,不是重量,算价要按体积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A:
春哥请教一下 440C的不锈钢做一个 55*20*4 mm的薄板方件,材料成本价是多钱?(数量按150件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哥请教一下 440C的不锈钢做一个 55*20*4 mm的薄板方件,材料成本价是多钱?(数量按150件计算)

最佳是用4MM的拉丝板,加工费2.1,无废料,材料自己算,精度0.05,加工工艺线切割

网友(2023-10-20):
同样体积的产品,要达到同样的抗压强度,那么铝合金的用料厚度就要增加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

Y36
不是“涨”知识,是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