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图转CAD后尺寸公差改变的问题

楼主(2023-09-18):
装配体中会有好多零部件,我是将所有零部件的工程图生成到一个总的工程图里面的,但是每个零件都有独立的图幅和比例,并且每张图的比例都是“”“使用图纸比例,”就好比CAD有N多个布局一样,统一转出CAD后将所有标注的比例因子全部调整为“1”,所有的基本尺寸都是零部件的实际尺寸数值,但是公差却不是原来的公差了,请问这类问题怎么避免?谢谢!!

网友A:
你上面那个尺寸为什么是25和50,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那个尺寸为什么是25和50,不一样??

25的那个尺寸的比例因子还没调,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在sw输出的时候就选择1:1?

网友B:
你为啥要把sw所有的工程图都放在一个里?   是为了转化方便,可以一次转成cad吗?    但是引入了这么多后期操作和弊端,只要下个插件,一键转格式就行吧。这样就不会比例不一样,转到一张CAD 还需要挨个调比例了(,,除非你CAD就是想把所有图纸内容,也全放一个CA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啥要把sw所有的工程图都放在一个里?   是为了转化方便,可以一次转成cad吗?    但是引入了这么多后期 ...

放在一个工程图中转换和修改都很方便,不用一个一个打开,现在就是转到CAD后会出现比例不协调问题,虽然工程图中都用的是图纸比例,并且转出时也选择的是1:1,但是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事情是非常麻烦的,非常难折腾,我根本都没研究这个。我有个朋友试过,SW转CAD会有很多BUG,你转到一个里面去是需要用插件的,大概率是需要定制的。

网友C:
最好一图一文件,不然哪天文件坏了,哭都哭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一图一文件,不然哪天文件坏了,哭都哭不出来。

就是觉得那样麻烦现在图幅、比例、基本尺寸啥的都协调好了,就剩公差尺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