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上的钛在历史上最少搞死了600人,

楼主(2023-09-18):
很多人认为钛高强度,性能好,实际上钛的性能相比合金钢,哪怕是40CR这样的低合金钢都不如,
历史 上用钛做螺丝,用在飞机上,因为断螺丝死了超过600人,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种金属只是吹得历害,如果真牛,飞机结构件为什么不敢用钛,不过绝大多数人认为飞机结构件都是钛,现实中,钛的可靠性很差,直升机和客机掉了几架,都是因为钛螺丝断了,
这个图上案例,临时找的,还有麦道的也是钛螺丝,掉了几架,
拿性能来说,钛比合金钢差太多,特别是耐久性,可靠性,强度也不如合金钢,这样说,我做模具用CR12冲压钛,随便冲,用钛能冲CR12吗,这样就能证明CR12比钛硬度高,强度高
多数人喜欢跟风,喜欢百度,可能大家都不清楚,百度是被资本控制的,比如说,机床,百度一定会说线轨精度高,速度快,寿命长,硬轨精度差,磨损大,速度慢,如果 线轨精度高,哪加工线轨的机床怎么不用线轨,科普一下,加工线轨的机床是硬轨,因为硬轨精度高,寿命长,可靠性高,速度快,资本的力量,

网友A:
钛螺丝断了,死很多人。。。。

当初设计的时候用钛螺丝是处于什么考虑呢?

网友(点评):
轻吧,成本排在第一位,商业行业,成本排第一,

网友(点评):
哦,确实是轻。安全应该第一啊,飞机这玩意。

网友(点评):
重量轻.强度合适

网友(点评):
高强β钛比普通钢要强的,你换钢制螺丝一样断,断了那不是材料的问题,是其他因素

网友:
钛金属有自身的优点

网友B:
钛适应在静稳定环境下,因为他的材料的膨胀性小效果最好,但是动稳定下会出现高速运行环境热应力无法释放会自爆,以前车工师傅加工钛材料的零件一直用切削液冲!

网友:
觉得还要从多方面考虑 比如钛合金和铝合金为什么用在航天或者其他行业 和它们耐高温、腐蚀、无磁、比强度高这些。
其次 不能因为一颗螺丝断了否定材料本身 是材料本身的问题 用的是TA系列还是TC系列 还是结构设计问题 还是钛本身点位比较高长时间腐蚀造成的

网友:
能不坐飞机不坐飞机哦

网友:
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钛合金比钢的强度大,实际上只是因为密度小比较轻罢了,在密度小的材料里钛合金的强度比较高,但是同等尺寸情况下,钢的强度是完爆钛合金的。我见现在好多人设计一些玩具类的使用钛合金,纯粹是因为轻,而且可以做烧钛颜色十分鲜艳,加上大多数人对这个不懂,觉得钛合金高大上,实际上强度是差了很多的。
生活中,用钛合金做东西的,大概率是为了卖贵点,比如钛合金的杯子就比不锈钢杯子贵好多好多好多,你硬要说轻便了,那肯定是轻便了一些,但是为钛合金为了强度足够通常会做的偏厚一些,那重量又起来了,非常的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钛适应在静稳定环境下,因为他的材料的膨胀性小效果最好,但是动稳定下会出现高速运行环境热应力无法释放会 ...

据我所知,超声波,高频振动环境下,用钛做模具,比较多。

网友:
新一代iphone 用钛合金当卖点了。

网友:
钛金属除了强度没有钢好,哪一方面不吊打钢

网友:
纯钛的强度是很低的,正常我们说的一般都是钛合金。钛合金的强度确实比普通的结构钢像45#,40Cr,65Mn这些要好很多。但是和同价位的高端合金材料相比他的优势是重量较轻的情况下能保证较高的机械强度,而且耐腐蚀性也比较好。所以和高端的铝合金一样经常用在各种航空航天方面。飞在天上的家伙重量小一点点带来的优势都是巨大的

网友:
大佬回答的都很有条有理,但部分还是不太认同:
实际中航天航空、石油勘探(目前从事的行业)、深海勘探这些大量的使用钛合金材料 材料手册里钛合金屈服都在800+  ,实际我们应用钛合金看中了它的三个特点耐腐蚀、高强度高比强度、还有无磁。耐压这个事儿是不会骗人的,毕竟地下、水下几千米的深度压力不会作假的。
况且,如果不计重量、厚度、防腐蚀、磁性这些,那肯定会有一堆相对物美价廉的钢材替代。
当然钛也有些和铝相似的缺点,比如不耐划、含有镁,在防爆仪器里杜绝使用或者限制使用面积记不清楚了……
至于主体说的螺钉腐蚀,个人觉得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比如高温、高压、强腐蚀气液等),材料本身或者不同材料间的晶间腐蚀等都是不能完全杜绝的,这就需要维护人员检查和定期更换。就好像很多关键密封处的密封圈,油封、要定期维护。
说到民用,用纯钛冒出钛合金不少,但它轻啊,耐腐蚀,还有外管得质感绝对高于普通不锈钢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主要还是钢合金发展时间久,合金配方稳定成熟;而钛合金发展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配方还比较少,相信以后配方多了,牌号多了,适应性就强了。

网友:
好像是钛的结构问题吧,钛在不同温度下分α钛和被β钛,常规我们看到的纯钛都是α钛,纯的β钛要到八九百度以上才能变出来,加工起来更是麻烦。我们常说的那种强度又高又能抗变形的钛是β相的。一般代号就是TB多少多少,一般加工的是给他干到β相在添加其他金属以获取稳定的β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钛合金。飞机上的也好苹果的中框也好都是这种β钛,这种β相的钛合金强度非常高,好像有一千多帕斯卡,而且抗变形能力很强,哪怕很细的β相钛你反复弯折他都能恢复原状,比如眼镜行业的钛合金镜架很多就是β钛做的,β钛的优点总体来说很多的,还有α+β钛,市面上很多都是这种钛,航空航天用的基本就是β钛,我们正常是很少使用的,成本太高了。另外不止是飞机螺丝用β钛,飞机的蒙皮、框、梁、隔板、机翼、起落架、紧固件等部位都有使用钛合金的,强度都得到过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钛螺丝断了,死很多人。。。。

当初设计的时候用钛螺丝是处于什么考虑呢?

不止是螺丝,飞机上很多结构件都用的高强β钛,β钛的力学性能很好,又轻强度又高还耐腐蚀,很多飞机要产能更得上恨不得全用高强β钛,但问题就在于这玩意太贵,而且加工难度大产量低,但是适合航空航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鹰大可以看看这个高强β钛合金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biam.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