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型液压伺服旋锻机,请高手赐教!

楼主(2023-09-18):
下面2张图解释了旋锻机工作原理

目前设备我们已经做出来了,但设备加工能力没有理论计算。

需求一:在已知旋锻盘转速、以及扭矩的情况下,能否计算出模具输出的锻打力?

需求二:在计算出设备加工能力的前提下,给定工件毛坯尺寸(材料、内外径),通过计算公式,或者仿真模拟,快速判断产品是否能够在设备上进行加工。

有能力的个人及单位,可私信有偿服务!

主轴

主轴

成型

成型

网友:
这个玩了一年,热,噪音大,

网友:
不错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网友:
应该可以通过专业的成形软件模拟出载荷,应力场等

网友:
对于压缩型旋锻机,其容量是根据其直径及负载极限来确定的,通常受到压力滚柱和压块之间接触应力的限制。从保证承载零件的安全寿命出发,此应力一般不应超过1170Mpa。以此为基础,如果压力滚柱和压块都是钢制零件,则压缩型旋锻机的极限承载能力可用下式确定:

除了这些和 材料的硬度 材质成分有关。
工艺影响因素  除了上述有关管坯类型不同会对旋锻过程和锻件质量产生影响外,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
1)管坯的相对直径。只有直径/壁厚小于等于30的管坯才能顺利地进行无芯棒旋锻。这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管坯都必须具有足以满足其顺利进入模送进要求的柱强度。
2)模具的锥角。在旋锻低碳钢管且用用人工送进时,不应超过8°。旋锻较易变形的退火铜管时,锥角可达15°。当锥角超过15°时,采用机械和液压送进。
3)缩减率。对于在无芯棒旋锻过程中的管料长度和壁厚变化,都会构成一定的影响。通常,随着缩减率的增大,壁厚的增大会比长度的增大来得明显。关于无芯棒旋锻管料时所能得到的管壁厚度,可以用经验公式来估算,其误差为10%左右:

网友(点评):
咯,这就叫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