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零件在低温-20度使用注意些什么?

楼主(2023-09-18):
生产线在低温车间生产,最低温度可达到-20度。产线上用的气缸、三联件、气管,里经常有水,论坛里有大神知道怎么处理 低温下的气路件吗??

网友A:
冷凝水吧,要么总进气降温,要么过滤器过滤。还要考虑一下器件低温使用寿命

网友B:
我们给北方大国设计的都带电热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凝水吧,要么总进气降温,要么过滤器过滤。还要考虑一下器件低温使用寿命

是的 有冷凝水,前面加的冻干机了,能降温到-5度,温度再低点还是有冷凝水, 在设备总气源那里也加过滤器了,温度降到-8以下 气管里水就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给北方大国设计的都带电热系统。

你的电热系统是? 在气缸、气管上加 电热带吗,都缠绕上吗

网友C:
加前置干燥的话露点温度至少要到最低工作温度以下,不过这个成本太高,正常思路是加热,前置储气罐缓冲+自动排水或定期排水。缓冲储气罐最好是立式的,下端进气上端出气,储气罐不能加热得,加热得在后面不然储气罐就没有缓冲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前置干燥的话露点温度至少要到最低工作温度以下,不过这个成本太高,正常思路是加热,前置储气罐缓冲+自 ...

大神 你的意思是 在储气罐前面  再加个储气罐(自动排水)立着放,下端进气上端出气,是这样吗;
加热没咋看明白,是在哪里加?加热的作用是先把空气中的水分蒸发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 你的意思是 在储气罐前面  再加个储气罐(自动排水)立着放,下端进气上端出气,是这样吗;
加热没 ...

储气罐作用和干燥机其实是一样的,让气在里面囤积一会,先除掉一部分水会堆积在储气罐底下所以要上面出气。效率相对干燥机差但是便宜,最重要的是干燥机是有流量限制的水太多了就不好用了
加热我是压缩空气加热器加热压缩空气,然后气管和气缸包保温层。气体温度高于露点温度就不会结露了。我这是野路子不知道他们专业的怎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储气罐作用和干燥机其实是一样的,让气在里面囤积一会,先除掉一部分水会堆积在储气罐底下所以要上面出气 ...

你这方法 感觉可行,我们先试试,就是不知道降温到-20度,效果怎么样。你这边做的项目是最低温度多少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方法 感觉可行,我们先试试,就是不知道降温到-20度,效果怎么样。你这边做的项目是最低温度多少的啊 ...

不是温度降低到-20,是干燥机露点温度-20以下,就是说干燥机出来的压缩气,降低到温度在-20以下前都不会结露。实际出来的温度还是室温一般都是20度。干燥机冷干完一般也都是要加热再出来的
同样的干燥机不同的露点温度能够处理的气流量是不同的,
其实正规来讲工厂集中供气,干燥机应该是根据当地气温配好的,设备上只要稍微包一个保温层就可以了。
不过既然都出问题了,工厂那边肯定是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温度降低到-20,是干燥机露点温度-20以下,就是说干燥机出来的压缩气,降低到温度在-20以下前都不会 ...

工厂那边都不管这些,压缩机,储气罐,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后期加了冻干机 效果还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