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命,一个上下料的方案,哦都搞不定

楼主(2023-09-18):
如图的封头,上料机全自动从框里抓出来放到设备上,然后下料机全自动从设备再放到另外一个框里码垛好。封头开口朝下。封头直径很多。
难道要视觉+机器人?

网友:
问题点:
1,物料进料框是人工摆放还是如何,人工摆放的话是否有单列或单排卡位,无的话就是位置随机,抓取与下料如何精准抓取;
2,图片这种料框随意性蛮大,四周围挡都是晃动,如何保证抓取时候物料不被挂掉;
3,挂掉材料如何处理判断识别;
4,明确抓取方式抓取位置;
5,如何判定堆垛数量,是否已经为空垛,空垛后应该执行什么指令。
看似简单,问题很多,加视觉只能解决位置关系有无识别,还有计数、防碰撞等等,如果是人工介入判断,上述当我没说。

网友A:
麦哥,直接在油压机下搞传输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哥,直接在油压机下搞传输带。

我跟客户客户就这么提,可惜客户不是最终客户,最怕这样的单

网友B:
你应该不是技术,是销售来问方案的吧
  上下料本来就是千古难题,各行各业各种产品都会牵扯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不是技术,是销售来问方案的吧
  上下料本来就是千古难题,各行各业各种产品都会牵扯到

lz是技术大拿,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弄个桁架机器人吧,

网友:
有设备的运行视频或者方案么?

网友:
应该是热水器封头吧

网友:
内撑夹持住,加吸盘

网友:
上料框的封头如果能摆放整齐,可以采用真空吸盘抓取的方案

网友C:
设备产地 预算  最终啥的  都没有 不好评估;要么机器人加视觉  要么皮带整料

网友:
你这产品尺寸固定的话,都不需要上视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备产地 预算  最终啥的  都没有 不好评估;要么机器人加视觉  要么皮带整料

对,先说预算

网友D:
3D视觉加机器人,60W搞定。  电磁铁手爪,或者吸盘手爪。。 节拍 大约20S一件。
没有视觉就会有以下风险:
料筐需要定位送来,就比较麻烦,如果是3D视觉,就不需要这个情况
同样的,码筐也是,如果没有视觉,需要对筐精确定位。有3D视觉 就好说了。

网友:
专业上下料 专业3D视觉 成套应用方案,有需要可以联系哦~

网友(点评):
水哥v5,有空向你请教视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跟客户客户就这么提,可惜客户不是最终客户,最怕这样的单

客户有钱,肯投吗,找水哥上视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视觉加机器人,60W搞定。  电磁铁手爪,或者吸盘手爪。。 节拍 大约20S一件。
没有视觉就会有以下风险: ...

节拍太慢了,客户希望4秒,可以一次抓3个

网友:
要做一个料框 确保来料是整齐摆放

所以你要去看上一道工艺是什么状况,根据工艺流程自行设计一个 料款

有了标准的料框 接下来抓取就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节拍太慢了,客户希望4秒,可以一次抓3个

4秒一个 视觉是搞不定的,除非多套工作站同时用。
或者,人工摆输送线上,输送线末端进行定位,不用视觉了,一次上三个,进行定位
如果用视觉,想实现一次抓3个,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