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减速机那个背间隙有什么具体含义的?

楼主(2023-09-18):
我只知道背隙越低,精度越高,还有一弧分等于五十几度什么的,其他的都不怎么知道,现在有一个减速机,听我主管说,什么要退后3mm,然后效果还是什么不行那样,我也听的不是很明白,丝杆的螺距是5mm,这个要退后3MM跟减速机的精度或者背隙有关系吗,我知道肯定有关系啊,但具体是一个什么关系法?大神们

网友:
丝杆的螺距是5mm

意思是,拧紧后退半圈?

网友A:
背隙就是齿轮啮合有空隙,反转的时候一开始有一定的角度减速机是没有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隙就是齿轮啮合有空隙,反转的时候一开始有一定的角度减速机是没有动的

具体展开说说

网友:
背隙是齿轮与齿轮之间啮合的间隙,齿轮与齿轮之间啮合不可能是刚性的,都会有间隙。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齿轮啮合之后固定一个齿轮,与之啮合的另一个齿轮还是能转动一定角度,这个角度就是背隙。

网友:
应该说的是空程吧,就是你一直朝一个方向走就没有间隙,但是你往反向走的时候会有一小段间隙后才会跟着一起走。
简单的说你使用触摸屏控制电机转动,先朝向一个方向走半圈,这样可以保证这个方向没有间隙了,然后控制反向转,这时候调整的速度慢一点你就会发现,你给了命令信号,但是电机就是不动弹,等你走过这个间隙了,就会如臂使指了。这个间隙一般是非常小的,尤其是斜齿减速机,非常小,小到一般你检测不出来。
这个概念其实在用久了的齿轮啮合机构上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背隙就是相当于晃动量,就是主动轮左右转动(非常小的角度)时,从动轮是不动的,这个主动轮活动的小角度就是背隙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背隙是减速机精度的一个重要参数,这个参数最简单就是电机端固定,按照理论输出端是否也是固定,但你会发现有的减速机就算电机端固定,但输出端还是有个转动,这个转动的大小就是背隙的大小。至于你所说的什么退后3mm,丝杆导程5mm的,真的看不懂。另外为什么不明白不问清楚呢?

网友:
弧分arcmin=1/60度。他的意思应该是,滚珠丝杠导程5mm,一圈多跑了3mm吧。这个跟减速机关系不大,可能是你系统里设置的不对。你可以测试下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

楼主:
你们说的我基本知道,那我怎么知道像背隙是1弧分,那么这个间隙量可以算出来是多少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说的我基本知道,那我怎么知道像背隙是1弧分,那么这个间隙量可以算出来是多少这样吗?

是减速机厂家检测,把这参数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减速机厂家检测,把这参数标出来

那这个参数就没意义啦,我知道少于3弧分的就是精准级别,少于5弧分的就是标准级别,但这是好抽象的,就好像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减速电机回转显示走了3MM,但是丝杆没反应,可是得出是背隙过大,,那么我要是要减速电机就算回转1mm,丝杆都能立马作出反应,那我要选择多低的背隙呢,这个可以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C:
你这个3mm,丝杆还没反应。。。。这就不是背隙的事情了,应该是机械故障或者电气故障。
你丝杆导程是5的,你想让丝杆前进1mm,说明你减速机输出端旋转了72度。
而你这个是减速机,说明减速机输入端(也就是电机轴端)旋转角度一定会大于72度。电机旋转这么大的角度,而减速机却没反应的话,只能说明你的减速机坏了,任何一款减速机,间隙不可能这么大
我上面说的72度,指的就是“回程间隙”,也就是背隙,而实际上,背隙不可能会有这么大
人家的背隙是弧分为单位,你这倒好,以度为单位,那还叫背隙么?那特么是马里亚纳海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3mm,丝杆还没反应。。。。这就不是背隙的事情了,应该是机械故障或者电气故障。
你丝杆导程是5的, ...

可不可以这里了解,一弧分=1/60弧度,一弧度=57.3°,所以一弧分=0.96°,那么一个导程5的丝杆,如果减速机的背隙是一弧分。就会有5/360°*0.96°=0.013mm的误差,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并且这个背隙是可以通过电气手段尽可能消除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参数就没意义啦,我知道少于3弧分的就是精准级别,少于5弧分的就是标准级别,但这是好抽象的,就好 ...

这个参数怎么没意义?又怎么抽象了?这是减速机厂家对自家产品检测并公布出来的数据,你也随时可以拿去第三方检测,很客观的一个数据。上面的坛友说的没错,这么大误差,你应该检查一下电机轴有没有和减速机锁紧,市面就算精度最差的减速机,也不可能是这个精度。

网友:
或者是不装减速机,电机空转,你发脉冲让电机转一圈,电机是不是真的走一圈。我的电气工程师太菜就被我这样叼过怎么犯这种错误。

网友:
背隙大,距离减速机输出轴圆心越远空程越大,表面看逛量越大,你主管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你主管说的退后3mm有点类似普通6140摇拖板进给切削量时,先逆时针摇几圈再顺时针进给,为了消除间隙。减速机背隙是齿轮之间的啮合间隙。减速机精度不光是间隙,还有每个齿轮的齿形齿向误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