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要求是380v 50HZ!设备里的电机可以是其他电压或者其他频率的吗?

楼主(2023-09-18):
如题!谢谢

网友:
可以是其他电压,一般不可能是其他频率。

除非0Hz或者有变频器,ACAC。

网友:
电机一般是可以适应50/60HZ的不过扭矩转速参数会有不同
建议咨询下电机厂家

网友:
(ง •̀_•́)ง一台設備電源規格是:
三相380V  50Hz,
那麽,在沒有變頻驅動器的情況下
三相電動機有可能是380V或者220V
電源頻率50Hz。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装变压器或者变频器

网友:
三相四线制,任一相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是220V,所以设备可以存在两种电压380V和220V

网友:
有啊,~
日本进口的是110V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