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电机绕组冷压到机壳里可以涂油润滑么

楼主(2023-09-19):
电机绕组冷压到机壳里可以涂油润滑么

网友:
(ง •̀_•́)ง那要看你涂什麽油了!

网友A:
变压器油可以,,,其它不行。

网友B:
绕组还是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油可以,,,其它不行。

请教一下,原因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组还是定子?

有绕组铁芯。冷压到铸铁机壳里面。

网友(点评):
那少量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油可以,,,其它不行。

涂在机壳内圈,然后把定子铁芯冷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