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钛合金边框是一种难加工材料?

楼主(2023-09-19):
9月13日,苹果发布了iPhone15系列手机。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钛合金边框首次亮相智能手机。

钛合金是一种轻质、耐腐蚀、强度高的材料,由此应用于智能手机,可以提升手机的整体强度、耐摔性和耐刮擦性。但钛合金属于难加工材料,钛合金边框的引入,也是CNC技术上的一种挑战。

为什么我们认为钛合金是一种难加工材料?

01
“热”是钛合金难加工的“罪魁祸首”
钛合金加工时的切削力只是略高于同等硬度的钢,但是加工钛合金的物理现象比加工钢要复杂得多,从而使钛合金加工面临巨大的困难。

大多数的钛合金的热导率很低,只有钢的1/7,铝的1/16。因此,在切削钛合金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不会迅速传递给工件或被切屑带走,而集聚在切削区域,所产生的温度可高达1000℃以上,使刀具的刃口迅速磨损、崩裂和生成积屑瘤,快速出现磨损的刀刃,又使切削区域产生更多的热量,进一步缩短刀具的寿命。

切削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同时破坏了钛合金零件的表面完整性,导致零件几何精度下降和出现严重减少其疲劳强度的加工硬化现象。

钛合金的弹性对零件性能来说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在切削过程中,工件的弹性变形是产生振动的重要原因。切削压力使“弹性”的工件离开刀具和反弹,从而使刀具与工件之间摩擦现象大于切削作用。摩擦过程也会产生热,加重了钛合金导热性不良问题。

加工薄壁或环形等易变形零件时,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将钛合金薄壁零件加工到预期的尺寸精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随着工件材料被刀具推开时,薄壁的局部变形已经超出弹性范围而产生塑性变形,切削点的材料强度和硬度明显增加。此时,按照原先确定的切削速度加工就变得过高,进一步导致刀具急剧磨损。

02
加工钛合金的工艺诀窍
在理解钛合金加工机理的基础上,加上以往的经验,加工钛合金的主要工艺诀窍如下:

(1) 采用正角型几何形状的刀片,以减少切削力、切削热和工件的变形。
(2) 保持恒定的进给以避免工件的硬化,在切削过程中刀具要始终处于进给状态,铣削时径向吃刀量a e应为半径的30%。

(3) 采用高压大流量切削液,以保证加工过程的热稳定性,防止因温度过高导致工件表面变性和刀具损坏。
(4) 保持刀片刃口锋利,钝的刀具是热集结和磨损的原因,容易导致刀具失效。

(5) 尽可能在钛合金最软的状态加工,因为淬硬后材料变得更难加工,热处理提高了材料的强度并增加刀片的磨损。
(6) 使用大的刀尖圆弧半径或倒角切入,尽可能把更多的刀刃进入切削。这可以减少每一点的切削力和热量,防止局部破损。在铣削钛合金时,各切削参数中切削速度对刀具寿命vc的影响最大,径向吃刀量(铣削深度)ae次之。

03
从刀片入手解决钛加工难题
钛合金加工时出现的刀片沟槽磨损是后面和前面在沿切削深度方向上的局部磨损,它往往是由于前期加工留下的硬化层所造成的。刀具与工件材料在加工温度超过800℃的化学反应和扩散,也是形成沟槽磨损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加工过程中,工件的钛分子在刀片的前面积聚,在高压高温下“焊接”到刀刃上,形成积屑瘤。当积屑瘤从刀刃上剥离时,将刀片的硬质合金涂层带走,因此,钛合金加工需要特殊的刀片材料和几何形状。

04
适合钛加工的刀具结构
钛合金加工的焦点是热,大量高压切削液要及时准确地喷射到切削刃上,才能够快速地将热量移除。市场上有专门用于钛合金加工的铣刀独特结构。

网友A:
好像是说韧性很强,不好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说韧性很强,不好加工

就是费刀子

网友:
用了钛合金主要是为了卖贵点你也会觉得物有所值

网友:
可以考虑用超声刀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只是相对来不锈钢来说难做,我常用TC4加工小件,也没贵多少

网友(2024-02-24):
加工参数:低转速,快进给,少小吃刀量
刀片选择:考虑刀片涂层与材料加工的亲和性
机床:扭力要大一点,过小的扭力的机床,干不了
装夹方式:尽量选用自然装夹,减少装夹扭力带来的影响
时效:充分的时效,和余量保证弱刚性产品的加工,通过余量支撑刚性
切削液:选用不含氯离子,且专门加工的切削液,水压要充分,带走多余的热和铁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