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的抗拉体和节面的位置关系

楼主(2023-09-19):
皮带的抗拉体是在节面上吗?为什么?

网友A:
平带也叫皮带,三角带也叫皮带,同步带也叫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带也叫皮带,三角带也叫皮带,同步带也叫皮带。

谢谢,说的比较模糊。应该是三角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