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备钣金外壳设计学习,请教

楼主(2023-09-19):
各位好,大家设计工业设备时,设备框架和钣金外壳设计有什么设计经验吗?感觉自己设计的,一是只是将设备包起来,没有美感,螺钉外露,凹凸不平的;二是设备运行时候,外壳还会放大噪音和震动,装了外壳比不装还响;三是大部分固定方式就是螺钉螺母固定,拆装不便还不好看。

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设计书目推荐?感谢大家传授一些通用套路型的设计方法,比如一些隐藏固定件的通用套路型设计方案,简便的外壳拆装方案,接缝处处理方案等。谢谢。

网友A:
那是工业设计的事  好的钣金设计加制作  外卖报价都10几万一台单机   你拿这点工资  考虑这干嘛  有包起来就行

网友:
我的建议是直接交给供应商,一般外壳先是id设计(工业外观设计),再拆件之后交给结构工程师设计结构,最后钣金塑料件开模制作,这个过程我们一般机械工程师第一步虽然可以做,但理工科的审美我只能说我们老板就没一次满意过,第二步我们可以做,但钣金一般除非是钣金工程师自个设计的结构也很一般,当个甲方不是舒舒服服

网友(点评):
我是钣金转非标,外包设计太好看,太复杂 老板还不开心;还不如直接做个罩子,省事,他要好看,叫他直接找外面钣金厂弄

网友B:
我我我....来说两句
1.先天马行空,包装成“高富帅”,然后去看怎么实现,先外观后功能。
2。先做出来,然后在功能基础上去优化,做加减反,比如圆角,斜角啊,配色啊,异性等等,
3.实在不行一把借鉴(先抄后改成自己的).....
一般钣金外立面相对都比较干净的,不要大螺钉什么都漏在外面,很丑的
另外你把设备当做一个机器人去做,对着变形金刚的图看,把这货做成变形金刚的样子也很酷....

当然最终建议是找工业设计师帮忙拉....让他出个主意了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网友:
异响是因为钣金的刚度不够,加厚钣金,钣金内部焊接加强筋,螺丝不想漏出来钣金做翻边,表面螺丝孔位置用胶塞,或者看看能不能通过内部穿螺丝出来装在钣金上面,前面说的这些都可以多留意其他人的设备,看看人家是如何弄的。最后想美观,那个真的是工业设计层面的了,这个要天赋,审美不是说学就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我我....来说两句
1.先天马行空,包装成“高富帅”,然后去看怎么实现,先外观后功能。
2。先做出来, ...
异性等等
这个错别字是不是故意的?老实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错别字是不是故意的?老实交代~

对不起,是我打错了.....
见谅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工业设计的事  好的钣金设计加制作  外卖报价都10几万一台单机   你拿这点工资  考虑这干嘛  有包起来 ...

我们这工业设计只根据我们的设备外形,做点优化,比如加加圆角,改改配色。不做整体的外观和详细的外覆盖件的设计

网友:
外观设计,真是需要美学,机械设计弄出来都是缺乏美感

网友:
有这样的书可以学习学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