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错图纸造成的结果

楼主(2023-09-19):
这是前阶段发外加工,制作方竟把伸出端看成了孔,已经没有返工的可能,造成整根丝杠报废,只能让他们赔偿重做。可见,接到图纸后,加工前仔细审图很重要。

网友A:
各种线粗细不分,是让人看着头疼。

网友:
图纸线条粗细也不合适,容易引起误解

网友(点评):
是的,我没法跟洋鬼子交涉啊。

网友:
粗细都一样  我看半天才分辨出来 前面 是个啥

网友:
虽然是供应商把图纸看错了,但我认为这张图纸的标注存在容易误解的地方:1.伸出端的轮廓线与尺寸线的粗细过于接近,轮廓线应为粗实线,尺寸线应为细实线   2.伸出端与开槽过渡处尺寸线太密集,是否用细节图放大标注会减少误解?

网友(点评):
不排除这个因素,但是把伸出的轴做成孔,实在不能接受。另外,这个原始图纸都是国外来图。我的理解是,如果图纸有理解模糊之处,应咨询确定后再做。

网友:
只能说明加工厂生意好,对接时说的压根没有听进去

网友:
一般零件图,都会摆个3D视角图
感觉这个图还是有点问题,线条看着晕

网友:
人教人学不会;
事教人一次会!

网友:
轴类,旋转体最好发剖

网友(点评):
٩(๑`^′๑)۶对~~~~~~···

网友B:
5年前,出过类似的事故
一根轴齿,轴承档外径设计了一个宽3mm,0.1的台阶,技术员没有在工艺卡(A4纸)上标注这个部位的放大图
最后成品连质检都没发现这个问题
结果2000根直接报废,扣了半年绩效

网友(点评):
这个因看错图造成损失大了。

网友:
轴类零件最好剖一下。

网友:
先创建模型 再出二维图纸   图纸再附示意图

网友:
工人看图不仔细全责,但是图纸画的不分粗细线也是够恶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年前,出过类似的事故
一根轴齿,轴承档外径设计了一个宽3mm,0.1的台阶,技术员没有在工艺卡(A4纸)上 ...

太狠了,2000件新货,也不分批,发个样让客户确认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年前,出过类似的事故
一根轴齿,轴承档外径设计了一个宽3mm,0.1的台阶,技术员没有在工艺卡(A4纸)上 ...

不是应该验个首件吗

网友:
三维图有吗?我们都会发三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线粗细不分,是让人看着头疼。

是啊,图反映不清,全赖到制作了也不公平。设计者,也会说,不会问啊?各说各有理。

网友:
切了,做孔轴过盈配合一根12轴,能满足要求不

网友:
我感觉是作图习惯问题,一般情况下尺寸线尽量不交叉,大尺寸肯定在最外面,这个12尺寸在35跟42.8之间肯定是不合适的,你确实可以说供应商有责任,但是严格意义上我觉得设计端还是要负责任的,毕竟图纸不是给你看的,是给加工师傅看的,设计过程中应尽量不给出会造成误解的图纸情况,至于轴类零件二维图轴肩为什么不给出局部放大视图,这种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供应商那边他肯定一口说一个以后要注意,这次是我的责任,但后面肯定会说某某某的图纸水平一般,以后他的零件图纸要仔细看几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狠了,2000件新货,也不分批,发个样让客户确认下。

变速箱设计的问题,没有这个台阶,轴承会掉下去总的来说,工程图,管理工程图,FMEA的审核一定要严谨
不然,出事是迟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应该验个首件吗

哈哈
从上到下没一个人发现
连项目工程师都闭着眼睛签字,过了
最后就是从上到下罚个遍
项目负责人两年没抬起头来

网友:
囧rz~~~~~~···
尺寸线ヽ〇厂乚

网友:
图纸画成这样,也是白瞎学了那么多年。

网友:
让我标肯定不会这么乱

网友:
图纸占50%的责任,这是咱们正常讨论的。
要是在厂里,让老板划分,图纸责任占70%,技术部 一般都干不过生产部。

网友:
你那轮廓粗实线比尺寸细实线还细,就是给别人挖坑

网友(点评):
请查看我刚才的回复。谢谢.这个坑是洋鬼子挖的。

楼主:
在此感谢各位同仁的专业回复。这个零的件制作,直到前天送回单位才让我看图检查是否有错,发现右边的12直径的轴端变成了12的内孔,即便返工已经不可能了。再说图纸,均出自老外之手,我是不会再照图重画的。至于本图标注线条有些密集,的确容易看错。昨天已返回制作方,重新制作。再说老外的出图水平,就不做评价了。

网友:
线性尺寸最好放在同一直线上,把图纸改进下,否则下次还干错

网友:
一般图看错,绘图的问题,让别人不懂,自己看得懂

网友(点评):
你说的现象,我遇到过这类图纸,然后跟出图方沟通。

网友:
就一个视图么,不出问题才怪。而且尺寸标注太乱了。

网友:
如果直径12是用来装编码器,可以试着做一个轴装在孔处,照样可以用,不需要废掉

网友(点评):
客户能够接受当然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只好重做。

网友:
不发模型文件?

网友(点评):
只有平面图纸,制作方想让我提供3D图,只能抱歉了,洋鬼子都没给,我不想充好人啊。

网友:
标注确实有问题,线条粗细不是大问题,尺寸标注这么密集,改了粗细照样看不清,甚至更模糊。
直径12的位置不对,不但尺寸线相交,还不按大小顺序来,标注在直径35和42之间

网友(点评):
老外的密集型标注,我看到实在太多了,稍不留心就一坑。

网友:
标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

网友(点评):
呵呵呵,的确如此,而我已经受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狠了,2000件新货,也不分批,发个样让客户确认下。

(๑•̀ㅂ•́)و✧:;真是合作伙伴

网友(点评):
没有样件,制作方被告知做错,也没有强袭夺理。我只把做错的部分画了3D图,让对方再次认清图纸原委。

网友(点评):
o(*≧▽≦)ツ甲乙双方,只要有一方严谨些,哪怕是故意找碴,也不会发展这样[/co...

网友:
这个图画的,审图的人吃干饭的,鉴定完毕。

网友(点评):
制作方估计是自认为对的,就开始做了。

网友:
刚才刷抖音,说把8看成3,做小了,整批报废,我还以为是段子。没想到还真有。有疑问,多确认。

网友(点评):
尺寸看错,真的会带来麻烦,就是报废。你说的对,发现图纸有疑问,一定要再确认才能开始加工。

网友:
|abcdweip5230发表于 09-19 13:395年前,出过类似的事故

一根轴齿,轴承档外径设计了一个宽3mm,0.1的台阶,技术员没有在工艺卡(A4纸)上标注这个部位的放大图

最后成品连质检都没发现这个问题

结果2000根直接报废,扣了半年绩效
加个垫圈不行吗?只能报废?

网友:
老外的图纸你们都不自己进行转化下?14年我们公司做的一条产线,全是德国佬的图纸,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全部转化成便于我们自己车间生产的图。即使这样还是会出现一些想不到的问题。不要把鬼佬想的太神了,他们也会埋坑的。

网友(点评):
通常国外的图纸,结构简单的,只要尺寸标注完整,并清晰,不再重新转化。结构复杂的会重新出3D图。老实说,我从没把洋鬼子的图看得那么神秘,我看见的坑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

网友:
可以的,以后双方肯定会更仔细 研究图纸再生产的,我们一般 先打样,然后质量过了, 再生产

网友:
牛啊

网友(点评):
洋鬼子图纸里密集型标注是容易看错。不知道你对洋鬼子图纸怎么看?我是看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吧。他们的图纸给我第一感觉是,故作高深,弄不好还是个坑。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像lz这样机械,编程双修的复合型人才,是利好信息。朋友可以向这个方向靠拢。

网友(点评):
我是有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像lz这样机械,编程双修的复合型人才,是利好信息。朋友可以向这个方向靠拢。

复合人才,降维打击。

网友:
你这个图纸画得有问题,不说明还真的不好看出来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这是国外来图,密集标注,很容易看错图纸。

网友:
变成了猜图

网友(点评):
机械图纸,如果因为看不清猜测尺寸,十有八九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