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符号解析,求解!!

楼主(2023-09-19):
新人刚接触金属冲压成型,请教以下符号怎么解读,谢谢!

网友:
这是外国图,中国图不会这么搞事情的。
粗看就是对外轮廓有要求,具体数值,得查对应的外国标准。

网友:
R3-R4,R5-R6应该是指轮廓的区段,部分轮廓。U指公差带从理想轮廓向外偏移量为零,也就是说公差带从理想轮廓位置向内1微米区域。

网友:
这是美国的标准, 双向不等公差 (Unequal or Unilateral Tolerance, ASME Y14.41) 有两个公差值,符号前的是总的公差值,符号后面的是相对于真实位置向外方向的公差。 你从网上查ASME Y14.41就可查到. 图中所指的轮廓度公差带分布是不对称的,U后面是0,也就是说,这个轮廓度是单边,只允许往理论正确尺寸小的方向偏(亦即去除材料方向, 往里)

网友(点评):
1.0的单位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