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过最离谱的设计

楼主(2023-09-19):
       做设计这么多年,没啥子成功的设计经验分享,那就分享一些失败的设计给大家吸取教训吧!       怕说的不够清楚,随便手画了个示意图。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结构设计,一个小齿轮轴传动到大齿轮,大齿轮就是回转支承的外圈。回转支承内圈安装在一个平面上,安装平面倒是加工了一刀,但是没有定位基准,就是一圈圆周分布的螺钉固定内圈,这样外圈齿轮因为螺钉间隙,位置没有定位。小齿轮为了能跟大齿轮啮合,居然用一颗螺钉去强行把齿轮轴顶向大齿轮。
      要我说呢,这绝不是设计工程师能干出来的事。稍微有点机械设计常识的都知道机械设计重要的就是定位和基准。所以我看到这个结构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可思议,首先安装大齿轮连基准和定位都没有,已经感觉不专业的,为了啮合强行去顶小齿轮轴,那就是离了个大谱了。果不其然,来这家公司才几个月,就有客户那边反馈这个齿轮轴断了。然后领导要求工程师分析原因,又是计算载荷,又是分析材料和热处理硬度,要把45#改为40Cr,还要提高热处理硬度。
      按我的意见,直接大齿轮增加定位台阶,有一小段配合段,每次大齿轮安装位置被定位,另外取消小齿轮啮合间隙调节,直接靠加工精度保证啮合间隙。一般要求不高的齿轮啮合,中心距公差有个±0.05都可以,机加工完全可以做到的。
      最后只接受了我一半意见,大齿轮增加定位基准,但是小齿轮还是要调节,只是把单独强行顶齿轮轴改成了安装齿轮轴的减速机同步一起平移调节。

大齿轮没有定位

大齿轮没有定位

大齿轮增加定位

大齿轮增加定位

网友:
画CAD,手绘CAD,都是那么的高深(难以理解)。
看半天连大小齿轮在哪里都要靠猜,哇哦,怪我啰。

网友(点评):
看看回转支承的图纸,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我也没看懂,领悟力有限。

网友:
实物都出来了,没有CAD图纸么?

网友:
公司也是大胆

网友(点评):
不是大胆,是不专业,啥也不懂

网友(点评):
啥也不懂,不耽误拿单,这才是本事

网友:
令人咋舌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还没看内容,看‘’随手‘’绘制的图片很厉害啊

网友:
轴弯了会疲劳,当然用不了多久就会断轴。故意顶弯不可思议,设计者人才啊。

网友(点评):
已经超出人才的范畴,用天才都不能形容

网友(点评):
人为增加轴的弯矩负载

楼主:
鹰大这么猛的给我加分,有点承受不住啊,难道社区有史以来最水的元帅马上就要出炉了吗

网友(点评):
谦虚的这么难找,你打破了。老鹰给你一百,因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你臆想成为最水的元帅,这个就自大了,哈哈

网友:
故意顶弯?是不是抄错结构了啊。。。。。。。

网友(点评):
也不算是故意顶弯,位置是按理论数值设计的,但是大齿轮没定位,每次安装位置会不同,啮合就会有间隙,这个顶一下小齿轮就是消除啮合间隙。

网友:
正常,小公司刚出校门的就敢让你开始设计

网友:
顶轴的螺钉真是神来之笔,设计者可能是转行过来的。

网友(点评):
公司以前的工程师确实都是神人,一个简单的双导轨结构都搞不好,最后还是我来弄好的。你知道他们双导轨喜欢怎么安装吗,感觉真的很不专业,下次再开个贴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摆好板凳听下回分解

网友:
之前一个老工程师经常挂在嘴边,看结构先查定位和固定

网友:
外面这种做法常见 精度要求不高的设备随便弄

网友:
齿轮调中心距用螺丝顶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点评):
大齿轮位置没定位,小齿轮顶偏位移大,小齿轮轴人为增加弯矩,旋转的时候是会断的

网友A:
只要有人和我说消除齿轮啮合间隙,我的脑瓜子就嗡嗡的

网友(点评):
十多年前做车床,所有齿轮安装都是控制中心距公差和齿轮精度,所以到这家公司齿轮啮合要调节间隙,我也很懵,第一次见到调节齿轮啮合间隙的。

网友(点评):
齿轮消隙处理是很常见的,也有很成熟的方法,但绝对不是一点齿侧间隙都没有。但是一些外行希望齿轮啮合一点间隙没有,这要求就离谱了。

网友:
加定位保证中心距,一般不可调,精确调整与使用条件要求高也是用螺旋测微器调,劣质场合除外。调整的前提要保证两轴中心平行

网友:
加定位保证中心距,一般不可调,精确调整与使用条件要求高也是用螺旋测微器调,劣质场合除外。调整也得保证两齿轮中心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人和我说消除齿轮啮合间隙,我的脑瓜子就嗡嗡的

你应该问他们齿厚公差是干嘛的

网友(点评):
公司和公司要求是不同的,要求高的要用基圆检渐开线轮廓,要检公法线长度,但是很多公司都不会检。

网友B:
吓我一跳,怎么听起来和我刚做过的结构很类似啊。
我当时也确实很担心啮合间隙的问题。而且都没有精加工的位置,都是激光下料的孔位,
所以我回转支撑的孔留的比较大,电机安装的过孔留的也比较大。装配的时候给调的。
关键是 分度圆的位置一定要计算对。

网友(点评):
结构差不多,承载的大齿轮(回转支承)最好是做个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吓我一跳,怎么听起来和我刚做过的结构很类似啊。
我当时也确实很担心啮合间隙的问题。而且都没有精加工的 ...

楼主说的就是你,当然也包括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就是你,当然也包括我

不过我的用的很好啊,没问题啊,转的贼溜。我经常去现场看去,客户就在旁边,客户对这个很满意。

网友(点评):
客户满意才是真的好设计 哈哈

网友:
不少设计人员会缺少定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的用的很好啊,没问题啊,转的贼溜。我经常去现场看去,客户就在旁边,客户对这个很满意。

在没有高精度要求,我都是这样做,搞了好几个案例

网友D:
小齿轮轴折断的位置没有明确。大齿轮没有设计定位面只是影响啮合间隙是否能够完全消除。所以轴折断的原因是不是还没有明确?控制侧面螺钉的压紧力?

网友:
工程机械里常用结构,我们是内齿圈的,一样就靠机加工保证齿侧隙,但是有时件大了,退火和时效不好的时候依然会存在问题,安装时没什么问题,甚至轻负载没问题,大负载的时候回转支撑有异响,拆完后各个部件测量尺寸公差都合格,分析应该是使用时有偏载的时候应力释放,导致滚道和球间隙过小,然后拆了放置半年后重新加工后不再有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齿轮轴折断的位置没有明确。大齿轮没有设计定位面只是影响啮合间隙是否能够完全消除。所以轴折断的原因是 ...

轴的台阶省略没画,断的当然是支承最外边缘那个截面,应力集中的位置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的台阶省略没画,断的当然是支承最外边缘那个截面,应力集中的位置嘛。

这个位置折断应该是减速箱跟轴承不同心导致的,所以你们后续的减速箱跟小齿轮同时调整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折断是齿轮那个位置被人为用螺钉顶弯,整个轴都是弯的

网友:
我也是刚来公司三个多月,涉及到用回转支承,有人建议我把小齿轮设计成可调节的,我没采纳。我觉得两个齿轮的中心距5道内的精度保证应该是不难的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大齿轮回转支承一定要定位,不定位位置就会偏移,小齿轮就啮合不上。前面出问题就是这样,小齿轮啮合不上就用螺钉去硬顶小齿轮轴,把轴都顶弯了,不断才怪。

网友:
高手和低手的区别就是这样。。
同样的结构,有些人做的没问题,有些人问题一大堆,,真正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根据工况灵活变通,做的又经济又实用的才是高手
细节决定成败
从能看项目到能设计方案,从方案设计的好到客户满意,,从客户满意到能够成交,从能够成交到能够顺利验收。。。是一个高手成长的过程。
当然,我还差的很远。。
以前的时候,电气工程师都不愿意和我打伙,说某工(我)的项目总是成不了,,我很伤心。。现在都愿意和我搭伙了,因为和我搭伙轻松,我给电气工程师交接的好,我选电机选开关选电磁阀,我还给他们写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