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SW每次打开都会弹出打开摘要,这个怎么关掉?

楼主(2023-09-19):
每次打开文件都会出来,有没师傅知道怎么关掉,不然每次要按好久摘要还弹出来。好麻烦。谢谢

网友:
报错原因不是都给你写上了吗,把丢失的零件补上或者直接删了就行

网友:
把缺失的零件压缩,点击零件,右键压缩

网友:
确实是新手

网友:
我是第一此见还有这个提示框。。

网友(点评):
【工具】-【系统选项】,左侧找到【信息/错误/警告】选项,然后右边找到【打开装配体时,将在执行……】,打勾并输入时间就行

网友:
装配体里有这里零件,但零件文件丢失,装配体找不到文件就报错。相当你住酒店别人告诉你住420,但420号房间位置房间消失了,你只好和酒店报错。

网友:
可以直接关掉,但是你缺失了东西,装配体搜索不到,最好把文件放同一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