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怎么解

楼主(2023-09-19):
四杆机构上负重,这需要多大的力,谢谢!

网友A:
差条件,无法计算。

网友B:
你这四杆都共线了

网友:
等学习中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网友:
等七楼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四杆都共线了

转40度后,又回到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条件,无法计算。

差什么条件,可以自己上。向大神学习下怎么解?

楼主:
运动40度后回到水平,如差什么条件可自己加,求大神解题过程,谢谢!

网友:
如果400mm保持水平的话,应该10000/15N

网友C:
缺少一个支点的距离尺寸,有了这个尺寸就可先利用右边三角形算出F2.    F2放入到左边悬臂中就可以计算出F了。

网友:
你这不成了机构??

网友(点评):
楼主发的就是一机构,在不同位置有不同的解。这需要推导公式就解析解。我觉得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计算机仿真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少一个支点的距离尺寸,有了这个尺寸就可先利用右边三角形算出F2.    F2放入到左边悬臂中就可以计算出F了 ...

如果是300mm,怎么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300mm,怎么解?

右边三角形力矩平衡不就算出来F2=3000N。所以在距离是300的情况下  就不要F支撑就可以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