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多次冲击分析的设置

楼主(2023-09-19):
最近转战Ansys ,继续学习仿真目前正在进行对产品做方波冲击的仿真测试, 仿真流程大致是设定初速度,然后设定加速度冲击在测试机台与产品接触位置,加速度数值参考 IEC60068-2-27

目前碰到一个问题是,不了解如何设置多次冲击仿真,根据测试标准是要求每个方向进行连续三次冲击
实际上产品进入稳定状态后才进行第二次冲击,但如果在动力学分析中,变成稳态的时间教程,仿真时间会很长和内存消耗也很大。

想知道大佬们是如何设置多次冲击测试的

补充内容 (2023-10-8 09:05):
本贴已结,谢谢大家提供的思路

补充内容 (2023-10-8 09:05):
有需要可以查看我在本贴的最新回复给的思路

网友A:
大佬,SW如何做包装的跌落测试?如何做零件接触了?

网友B:
多个分析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SW如何做包装的跌落测试?如何做零件接触了?

不好意思,没使用过SW,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分析步可以吗?

之前有想过,阻碍我的就是:冲击完成,不确定多少秒后再进行下一次冲击。另外我还没看如果使用多个分析步,要如何设置第二次的速度,今天会再看看

网友:
振幅衰减到百分之多少就算稳定了吧,然后再施加冲击载荷。

网友C:
我也下载安装了Ansys,搞了一些教材看,可惜没人指点,感觉云里雾里,始终没能入门,只能干着急
要是有大神指点一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下载安装了Ansys,搞了一些教材看,可惜没人指点,感觉云里雾里,始终没能入门,只能干着急
要是有大 ...

有问题可以在群里提出来。我属于半路出家,理论很差,现在也只是主要面向操作方面的

网友(点评):
问题太多了,多到我都不知道该提哪个问题。现在还在一个一个对着翻译英文命令阶段。也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问题可以在群里提出来。我属于半路出家,理论很差,现在也只是主要面向操作方面的

最新版本已经汉化了

楼主:
结帖:做仿真冲击查询资料的时候,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做外部约束,施加加速度给所有质量点,另一个是添加初速度,然后施加反向加速度。之前以后者更贴近实际测试为由进行下去,但在多次加速冲击问题上,因为没有办法重复添加初速度,无法平衡加速度,导致仿真思路卡住。

查询百度时了解到一段话  “只不过方法一固定基础节点,对上部结构施加加速度。可以这样理解,地震动本来是基础震动时程,现在约束了基础,只要对上部结构施加一个反方向的加速度时程,即可认为等同于基础输入,只不过得到的节点位移均为相对位移而非绝对位移。但是应力是准确的;”

查询的这句话是以之前第一个思路为基础的,但加速度是反向施加,思考了下,好像讲的通,做了下仿真,冲击应力最大处是相近的。这个仿真思路也更容易添加多个分析步,故本求助帖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后续跟进的问题是:
1.在物体仍然参与速度(动量?)的前提下,进行第二次冲击会导致增加二次冲击结果更严峻,如果速度平缓了,二次冲击结果是否会与第一次保持一致?
2.连续三次冲击的仿真是否由有意义,根据自己的理解,三次不属于疲劳的范畴,若第一次 的应力未超出屈服极限 或产生断裂,接下来两次也不应出现问题。

网友(2024-02-26):
引用 楼主:
结帖:做仿真冲击查询资料的时候,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做外部约束,施加加速度给所有质量点,另一个是添加初 ...

你好ansys反复碰撞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帖:做仿真冲击查询资料的时候,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做外部约束,施加加速度给所有质量点,另一个是添加初 ...

要是精确的要用ly-dyna 或Abaqus的
不过简单一点ansys可以按时间轴加载载荷的。
时间空间变化都可以。既然是冲击,你在冲击过程的约束肯定是不变的。如果要考虑简化动态模拟,加个经验参数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下载安装了Ansys,搞了一些教材看,可惜没人指点,感觉云里雾里,始终没能入门,只能干着急
要是有大 ...

设计年限接近10年,听说过这个仿真软件,但是没用过,一直用的SW自带的仿真软件进行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