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加工工艺?

楼主(2023-09-20):
Tr44*3螺纹采用38CRMOAL加工,现在材料状态:退火。其中螺纹一端有直径120厚15的法兰需要焊接。预计采用的加工工艺:粗车-调质-精车焊接位-焊接-回火-精车-螺纹处渗氮淬火-清洗。请教各位同行工艺是否合理?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工艺合理。调制的时候,硬度注意点,免得焊接后回火硬度偏低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工艺合理。调制的时候,硬度注意点,免得焊接后回火硬度偏低就好。

感谢同僚的回复!!!

网友B:
阀杆?我们是法兰盘加工内螺纹,调到合适位置点焊。

网友C:
这个材料真心不好加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杆?我们是法兰盘加工内螺纹,调到合适位置点焊。

法兰盘是加工螺纹M42*2,但是我这个法兰是承受轴向力和扭力的复合力,所以要倒坡口,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材料真心不好加工的呢。

大师,有什么可以告知小弟在加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吗?以前都是采用20CrMnTi+高力黄铜(梯形螺纹副),这次采用这种材料+30Mn2也是为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