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重载铰链

楼主(2023-09-20):
各位大师,本人正在做一个项目,跟挖掘机差不多。因为之前没做个这方面的,也没找到相关的设计规范,几个问题向各位大师请教下

网友:
没法解答!上学时候的应用题给出已知条件求未知,你这已知条件缺失太多了,无法给予帮助。

网友:
花钱请个靠谱的设计师吧

网友:
不知使用工况,怎可提出建议?(各零件间的配合关系?)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网友:
不当之处,大家扔砖。

网友:
针对配合方式,可以参考倍速链条的销轴配合方式:(4)和(3)过盈配合;(4)和(2)间隙配合,降低相对转动的磨损;(2)和(1)过盈配合;

网友A:
在理想情况下轴和套是同心是整个面接触

  如果要做好是要计算的 铰链灵活是要计算的 由于有偏载倾斜  加上轴和套的间隙 形成如图杠杆,先克服两个摩擦力

所以N处的摩擦系数 轴套间隙 偏心负载参数列出后 解方程即可

网友:
轴4两端都得有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理想情况下轴和套是同心是整个面接触

  如果要做好是要计算的 铰链灵活是要计算的 由于有偏载倾斜  加 ...

有没有相关的文献能看看,一般没接触到这么深

网友(点评):
这个属于金属体积加工或塑性加工 你这既有压力和矫直加工工艺 要懂材料 晶体流动 弹塑性力学

网友:
负载是多大?非得用套吗?
一堆圆锥滚子轴承中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