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上篇硅胶管切割机改进,大佬们帮忙看看可以吗

楼主(2023-09-20):
感谢大佬们给的建议,这是改进后的,红色是刀片,白色是尼龙,黑色是弹簧(外径8mm,自由长度25mm),驱动是86电机带着凸轮实现刀具上下切割行程20mm,弹簧压紧块的连接轴不与刀座固定,压紧块比刀具低5mm,因此,连接块先接触硅胶软管压缩弹簧实现压紧,各位大佬给点意见,万分感谢!

网友:
(。・∀・)ノ゙:;伸进个小拇指,
试试看!╰( ̄▽ ̄)╭

网友(点评):
试机成本太高,领导肯定不批

网友(点评):
ฅ( ̳• ◡ • ̳)ฅ:;结构上还可以更优化❗

网友(点评):
给个优化方向呗,大佬

网友:
导杆感觉有点细,导向有点短,其实直接做个导套,沿边切,应该就可以了,刀利些。随意钻个孔,拿个刀片就可以试切了。

网友(点评):
是提升导杆有问题还是压紧块导杆

网友A:
整体升降用直线轴承是不是不好?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大佬觉得用什么合适,给点意见,我是小白,了解的机构少

网友:
气缸不是更方便?

网友(点评):
我也正在考虑换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升降用直线轴承是不是不好?个人意见

直线轴承还是有间隙的,不知是否会有影响,直线导轨能承受侧向力,而且硅胶管不硬,是不是直接气缸加直线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
导杆滑座固定块要么加定位,要么2个做成1个整体,避免运行犯别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