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脚轮越大,推起来越省力。

楼主(2023-09-20):
实际中的经验是脚轮直径越大,推小车越省力。但是滚动摩擦只和材料摩擦系数有关,和直径大小无关。有大牛知道其中的物理原理吗?

网友A:
公式上面是滚动摩擦系数?你确定?你看的是什么教材?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并不是滚动摩擦系数的问题。可查阅摩擦角和自锁的知识予以解决。当然,对问题有了思考,无论怎样都值得肯定

网友B:
当轮子无线大时,你就是推物体本身的重力*滑动摩擦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轮子无线大时,你就是推物体本身的重力*滑动摩擦力了

(*Ӧ)σ:;
當轮子很小的时候,推它,
相当于什么!?

网友(点评):
相当于撞到墙了,有一点阻力就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轮子无线大时,你就是推物体本身的重力*滑动摩擦力了

无限大,可以理解为滚动摩擦。对于滚动摩擦,实际有一个滚动摩擦的摩阻的概念,说白了就是一个距离的概念。但是lz提的这个问题此处不能只用摩擦系数来理解。

网友:
这里涉及到:
1. 轮轴与轮子的滑动摩擦;有轴承就更复杂了;
2. 轮子大小引起的同样推力作用在轮轴的位置的力矩;
3. 轮子大小不同,适应路面各种凹凸能力;

楼主您不行再琢磨琢磨?

网友:
轮子大,力臂就大。

网友:
我记得滚动摩擦跟摩擦力矩有关。推测:推力、负载一定的情况,轮子材料和结构不变,轮子直径越大,牵引力矩越大克服摩擦力矩越强。

网友:
直径大,力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上面是滚动摩擦系数?你确定?你看的是什么教材?

我看的是非标准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实际所谓的滚动摩擦系数应该是滚动摩阻,严格来讲是一个跟长度量纲的数值,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力臂。但是这是滚动摩擦系数的概念问题,和你说的轮子大小阻力不同有相关,但是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还是要从自锁的角度来考虑,比如一对轧辊能够轧的最厚钢板是多厚的例子,性质是很相似,你理解了这个例子,就可以引申到你说的例子了

网友:
有提到力臂的,那和力作用位置有关了

网友:
考虑下推动小车克服的是哪个力,是如何克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并不是滚动摩擦系数的问题。可查阅摩擦角和自锁的知识予以解决。当然,对问题有了思考,无论怎样 ...

有办法可以算出载荷确定后,多直径大的轮子用多大的力推动吗

网友:
你要这样去想的,实际中地面是不平的,你把地面不平放大看就明白了,你过一个10mm高的墙,你用10mm的轮子,你怎么推都过去不的,你用100轮子,轻轻一推就过去;
所以遇到车间有沟的情况,才会小轮子的车就要提一下,大的直接就过去了;
转化到理论上就是水平推圆过小直角坡的受力分析,多大的力能把圆推上去的问题,你把圆缩小到中心和直角等高,那就是死也推不过去了

网友(点评):
所以这跟摩擦有关,但不是纯粹摩擦的问题,应跟自锁相关

网友:
那又为什么,汽车的轮毂越大越耗油呢?

网友(点评):
这是不同的考虑角度。类似axb=c的问题。当a一定,b跟c正比。当c一定,ab是反比。

网友:
个人理解轮子直径大,力臂就大。

网友:
轮子接触地面在要滚动时会产生阻力矩,这个阻力矩的大小跟载物的重量有关,载物的重量越重,阻力矩越大,当小车的轱辘直径很小时,推车在轱辘上产生的滚动力矩就小,需要推力加大,而轱辘直径大时,同样的推力可以产生大的滚动力矩,人就会感觉大轱辘好推。

网友:
推力x车轮半径=最大滚动阻力偶距=滚动摩擦系数x正压力

网友:
地面不是绝对的平面,会有凹凸不平,轮子大阻力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