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结构工艺性案例①

楼主(2023-09-20):
  焊接是连接金属件的种工艺方法。焊接一般分为熔化焊、压力焊、钎焊三大类。与其他加工工艺方法制造结构相比,焊接结构对材料的选择有更严格的要求。
焊接乙艺适用范围很广。焊接件大部分由钢板或型钢焊接而成,铝及铝合金、铜及铜合金、钛及钛合金、铸铁、塑料等材料也可焊接。不但是同种材料焊接,而且异种材料间也可焊接。

材料的焊接性是决定结构能否焊接的先决条件,设计人员必须考虑材料的焊接性问题。
在设计中应注意焊接接头和焊缝的设计。尽量使接头形式简单、结构连续,减少力流线的转折,不宜选择过大的焊缝焊脚尺寸,减小焊缝截面尺寸,还应考虑结构制造的可行性与方便性等。
焊接会使焊接结构中产生焊接残余应力和变形,也会出现某些缺陷。结构设计要尽量减少焊缝数量,选择合理的焊缝尺寸和形状,合理选择结构形式和安排焊缝位置等。减小变形的工艺措施有反变形法、刚性固定法,选择合理的焊接方法和规范,焊接过程中或焊后热处理消除或降低应力措施,改善焊缝及热影响区组织的热处理,选择合理的装配焊接顺序等。

网友A:
资料很赞,想问下楼主,这个图片是选自哪本资料?能否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很赞,想问下楼主,这个图片是选自哪本资料?能否提供一下。

应该是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