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圈是如何装进去的

楼主(2023-09-21):
垫圈是如何装上去的

网友A:
后滚丝。

网友(点评):
(*Ӧ)σ怼他:;墊圈裡面也有螺紋帶上墊圈怎麼搓螺紋❗❓

网友B:
中间还有一道内衬+O型圈呢

网友C:
装进去,外圈压一下,使内径变小;

网友(点评):
有道理,从镀锌的颜色看,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滚丝。

有道理,昨天看了一下,有可能后滚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进去,外圈压一下,使内径变小;

有可能,这样的话,量肯定做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还有一道内衬+O型圈呢

O型圈我拿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不进去,螺纹外径比垫圈的大

网友E:
图示应该是旋进去的,有窍门,有点类似轴承装弹子。
先装平垫后搓丝的多用于标件,批量生产才划算。

网友:
*ଘ(੭*ˊᵕˋ)੭*:;這螺紋很高級啊❗

网友:
第一反应是旋进去的,但是看到楼主回答螺纹外径比垫圈小径大,螺纹小径呢,比垫圈小径也大吗?

网友(点评):
看图一,螺距好像比垫片厚度差不了多少,根本没有旋出去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示应该是旋进去的,有窍门,有点类似轴承装弹子。
先装平垫后搓丝的多用于标件,批量生产才划算。

网友F:
一般组合螺丝是在螺钉搭头完成后,穿上平垫、弹垫再进行搓牙,搓完牙后平垫和弹垫无法脱落。

网友G:
我们就是做这个的,是圆锥套放进去,再在压机上压平锥套。上图应该都能看懂吧

网友(点评):
这个就叫专业

网友(点评):
解释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就是做这个的,是圆锥套放进去,再在压机上压平锥套。上图应该都能看懂吧

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就是做这个的,是圆锥套放进去,再在压机上压平锥套。上图应该都能看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组合螺丝是在螺钉搭头完成后,穿上平垫、弹垫再进行搓牙,搓完牙后平垫和弹垫无法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就是做这个的,是圆锥套放进去,再在压机上压平锥套。上图应该都能看懂吧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
靠垫片的弹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靠垫片的弹性变形

网友I:
趁螺纹不注意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趁螺纹不注意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