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扭矩和电动扭矩扳手的扭矩有啥区别?

楼主(2023-09-21):
减速机扭矩和电动扭矩扳手的扭矩有啥区别?举个例子,用减速机可以带2000NM的负载,能否用电动扭矩扳手(2000NM)去带动负载?

网友A:
电动扭矩扳手  那个带不了几秒吧

网友B:
短时间实验用没问题,作产品就划不来了吧,一把扭力扳手大几千,一台减速机加电机才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扭矩扳手  那个带不了几秒吧

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不能带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点评):
电动扳手只能短时间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间实验用没问题,作产品就划不来了吧,一把扭力扳手大几千,一台减速机加电机才几个钱。

减速机体积和重量太大了,要减体积减重

网友:
减速机设计上考虑要长时间工作。用扭矩扳手去驱动,估计发热量小不了,磨损也严重,会很快坏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减速机体积和重量太大了,要减体积减重

机械工程师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既要又要~

网友(点评):
就和锤子领导一样,既要成本低,又要结实耐用。

网友:
扳手不能连续360度转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工程师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既要又要~

还有个还要

网友:
你要说能动,那肯定能动,因为输出扭矩一样
但是使用寿命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