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直线运动机构求助!!!

楼主(2023-09-21):
各位大虾!
请教先需要一个往复直线运动机构, 工况要求,转速不低于300RPM, 行程40-60MM,推力50-100N, 工作时长12H/天。
在某宝上看了下询问商家大都达不到该转速和工作时长。
各位有没有好的机构代替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搞个模组试试

楼主:
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模组

网友:
转速不低于300RPM是指直线运动每分钟300个来回吗

网友(点评):
电机转速每分钟300转,不是每分钟300个来回,啥机构节拍要求那么离谱每分钟300来回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模组

其实吧这东西简单的很,就是电机带动一根丝杆带动滑块做往返运动,四周做个罩子做滑台用,我上个图片就能明白了

网友:
直线电机模组,往复速度够快

网友:
这机构转速高了振动很大,以前好像坛友有人问过,不知道他最后用的什么。

网友(点评):
像那个手摇拖拉机不

网友(点评):
大师,我没驾照,不会开车,我没有见过手摇拖拉机。

网友(点评):
(⁎⚈ᴗ⚈⁎)需要用兩個連杆平衡一下衝擊力❗😂

网友(点评):
有色视频中的 那个都能满足楼主需求

网友:
用曲柄滑块机构,曲柄可调(根据推杆行程设定),连杆加长,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加长,滑块(推杆)限位可做成用两对成组的带轴承的滚轮限位,或者做成仅用几组滚珠限位也挺好,这样可以承受较高的速度和往复运动变化频率。楼主上的那张图连杆太短了。

网友:
300转/分,意思推杆也要300个来回?

网友A:
(๑•̀ㅂ•́)و✧:;用三相6極電動機+減速器+單相變頻器

网友:
一分钟300转,出力要在50到100N,就是5到10公斤,
调速电机转速撑死1500转,750w电机输出力4Nm(750w输出扭矩=9550×0.75/1500=4.78Nm)
就算用5比减速机,转速300转,输出力20Nm
伸出50毫米,就是0.05米,如图结构,伸出距离就是旋转轴半径,20/0.05就是400N,
所以,750w的电机能达到300转,出力100N的需求。

网友(点评):
400w够不够

网友(点评):
400W够,还有多的

网友(点评):
随便给了一个750w,这里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就是给到一个思路。具体多少的电机合适,让楼主自己去算

网友B:
行程40-60MM,推力50-100N
这是要可调吗

网友(点评):
可变行程, 推力最小可以到50N

网友:
引用 网友A:
(๑•̀ㅂ•́)و✧:;用三相6極電動機+減速器+單相變頻器

...

需要用兩個連杆平衡一下衝擊力❗
具体什么样子,能画个机构简图吗?

网友:
参考一下 活塞发动机结构 就明白了

网友:
机构多的要命,气缸,中间带丝杆的步进电机,往复锯,冲击钻,曲柄滑块等等最省事 直接买个音圈电机 别说300  3000次每分钟都行  不要想着给东西省钱  老板还想着给你省工资了

网友(点评):
你想说炮机~

网友(点评):
(๑ʘ̅ д ʘ̅๑)!!!@喂我袋盐妳呀,妳呀,妳~~注意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用兩個連杆,平衡一下衝擊力❗
具体什么样子,能画个机构简图吗?

*ଘ(੭*ˊᵕˋ)੭*:;参考,两缸内燃机曲轴和活塞
要是四缸,曲轴300/4的转速就行~

网友:
这行程上凸轮

网友:
如果可变行程,可变推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40-60MM,推力50-100N
这是要可调吗

行程可调,力的需求最小50N

网友:
淘宝上搜这玩意你能搜出来炮机

网友: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电机都可以达到吗?伺服额定3000rpm 松下伺服50w电机 额定扭矩0.16NM,选择丝杆导程2mm,推力502N;导程5mm,推力201N;导程10mm,推力100N.至于你说的连续工作12小时,不在话下。你是往复运动,电机到位总是有停止的,这种环境,电子厂24h*7*365都不成问题,无需担心 导程根据你的行程40-60需要多长时间走完来确定 soeasy

网友(点评):
如何实现往复运动呢?是选择往复丝杆还是用伺服电机控制往复运动? 谢谢

网友(点评):
电机正反转控制丝杆螺母往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