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攻牙解决

楼主(2023-09-21):
304材质,M4、M5螺纹孔,深度8mm,M4底孔3.4mm,目前使用的是YAMAWA前端、螺旋丝锥,采用伺服电机攻丝机,转速打的是100转,但是一支新丝锥攻十来个牙就断,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是不是没买不锈钢专用丝锥,100转应该不快呀

网友:
试试高钴挤压丝锥,,,,

网友:
304如果买到一些差料杂质很多就很容易断丝锥,一般是断M3的,你这断M4以上的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材料有问题。

网友:
丝锥买含钴的试试

网友:
还是要看丝锥的材质

网友:
螺纹铣刀,了解一下

网友:
买不锈钢专用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