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结构与方式

楼主(2023-09-21):
请教如图:一个圆弧板焊接两个肋板(冲压件),材料均为Q345,板材厚度及受力如图箭头。原设计为二保焊角焊缝,生产中遇到两个问题,角焊缝耗材高,烟尘大,环境不好(用了除尘设备)。现有个想法是改为电阻焊(在圆弧板或肋板上冲压几个凸起)或点焊。结构上可行吗?成本那个高?这种厚度的板材适合电阻焊或点焊吗?

楼主:
有做电阻焊的厂家可联系我,qq1138759013

网友:
都用Q345的料了,估计这是受力的地方

网友A:
板厚呢?耍流氓?

网友:
看你筋板的厚度用电阻焊的话那功率不是一般的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厚呢?耍流氓?

尺寸字有点小。圆弧板6mm,肋板8mm

网友(点评):
手工断续焊接即可,,,,,不必电阻焊之类。。。

楼主:
引用 楼主:
尺寸字有点小。圆弧板6mm,肋板8mm

需要工业化批量生产,一个月3万件

网友:
批量大直接激光半自动

网友:
原设计为二保焊角焊缝,生产中遇到两个问题,角焊缝耗材高,烟尘大,环境不好(用了除尘设备)。

改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