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桶加工

楼主(2023-09-21):
各位论坛的朋友,现有一个加工问题请教一下。
图中是一个不锈钢压力罐,实物桶底拼焊处是一个直角,现需要改成R3的圆弧角,目前有两个想法:
1、桶底拼接处补焊,然后车出圆弧角
2、桶底车掉3mm,拼接处车成圆弧角
目前这两种方法不知道有哪些加工商能做,希望各位推荐一下;
另外,除了以上方法有没有其他办法做出圆弧角,望各位大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当然是补焊了车出圆弧呀,保证尺寸正确性

网友:
桶底可以变薄,那就直接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补焊了车出圆弧呀,保证尺寸正确性

焊一圈百分百变形,而且焊道两侧肯定要往下降才能车平,就是不知道要求高不高,如桶底厚度薄3mm没有影响,最好是车桶底

网友:
车一部分,然后桶腰部环缝焊

网友:
要根据用途才能决定怎么处理。比如如果对外形没有高要求,里面有压力,不妨参考压力容器的球形封头的办法处理,提前预制r角,避开圆角焊接。如果结构原因要求外形精确,那自然是采用合适的焊接方法焊接完光正加工。不同的要求就要选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能上来就说用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压力容器怎么在端面焊接?参考一下煤气罐,在中间焊接。

网友:
底面改球封头

网友:
为什么要改成圆弧角呢?

网友:
改圆角目的是干什么?压力罐的话,是不是要减少应力集中?如果是的话,最好是一体成型,车R角,或者焊接后车R角,还有,既然是压力罐,为啥要平底?最好是半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