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一体压铸为了什么

楼主(2023-09-21):
很多人在吹什么一体压铸,还扯上高技术,高成本,特思拉用铝不是为了便宜吗?历史上毛子的运宾车用过铝,因为用铝死了很多人,在资本的宣传下,铝好,铝贵,现实可不是这样,包括轮圈都是钢好,铝只是便宜,

网友A:
轻量化?省油省电?
可能一个小碰撞整个车身就废废了,我抵制。

网友(点评):
省油省电无关,比如碟刹和鼓刹,鼓刹比碟刹制动力大,寿命,因为鼓刹有回位,所以省油,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用碟刹,便宜啊,同款车,碟刹比鼓刹便宜25%,刹车片也便宜15%,但宣传上还是碟刹好又贵

网友(点评):
鼓刹散热不如碟刹,热衰减快啊~

网友(点评):
突然明白你意思了,碟刹便宜但宣传还是好又贵,这钱都被谁赚了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量化?省油省电?
可能一个小碰撞整个车身就废废了,我抵制。

这是同款车,碟和鼓的价格,从材料上讲,同材料,鼓刹盘材料会比碟刹多,从加工工艺上讲,鼓刹加工工时要多很多,所以一定会贵

网友:
降低采购成本,提升维护成本,收智商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同款车,碟和鼓的价格,从材料上讲,同材料,鼓刹盘材料会比碟刹多,从加工工艺上讲,鼓刹加工工时要 ...

我感觉你是不是误解了。鼓刹的效果是一定比不上碟刹的,因为原理的原因。鼓刹理论上就是一条线,随着变形变成局部接触,散热也不好。碟刹的接触面积固定,基本不受磨损的影响,散热也好。飞机都是用的碟刹,这可不会顾忌成本的原因。

网友(点评):
大货车为什么都是鼓刹,也有碟刹的,重载不敢用碟刹,

网友(点评):
我不是设计车的,这个历史的演变我还真不清楚。碟刹的性能比鼓刹的更容易控制,相对更准确是真的。我们做过一类机器上的类似的鼓刹的结构从效果上远不如碟刹,淘汰了不止20年了。

网友:
如果嫌刹车力不够,碟刹可以布置多套同样的结构,而鼓刹做不到。我们用过的直径300左右的刹车盘,可以布置8套,而且都有很多厂家可以配套。由于结构的原因,鼓刹很难做出类似调整,而且维修也不方便。

网友B:
一体压铸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零件数量,大量降低加工和装配成本,其中包括人工成本,仓储成本,管理成本等,并不是为了降低材料成本。论强度,一般的铝合金是不如钢的,只有7075敢号称比肩钢材。至于特斯拉压力铸造的材料性能我不掌握,不敢断言是不是比汽车车身用钢强度更好。而一体化用压力铸造自然是较好的选择,铝的流动性好也让铝成了不二选择。当然,压力铸造的车身是降低了制造成本,一旦出现损伤,要维修也是比较难的,配件少,手工成本会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体压铸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零件数量,大量降低加工和装配成本,其中包括人工成本,仓储成本,管理成本等,并 ...

多学习,要有知识才发表意见,7075比肩钢,抗拉强度,韧性,抗剪强度,表面硬度,耐腐蚀性,耐热性,可靠性,硬度,这些7075哪点有65MN钢的20%?铝流动性好?这你从哪得知的,我一直得到的知识点是铝的流动性很差,不适合铸造,为了增加铝的流动性,要加入10%以上的硅,就是玻璃,
回复最少要百度一下,不能瞎回,这样很容易暴露你知识的不足。
工厂所干 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同样20W,给我用不锈钢好了,

网友(点评):
大哥,你先了解下压力铸造和低压铸造在给我扣帽子。我在低压铸造厂待了一年多,设计过一款大幅面的低压铸造机,升降式保温炉,固定式保温炉。低压铸造大量用铝合金。你先学习一下再说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说你无知,你还不服,你设计什么跟这个无关,你找个铝抗拉强度,抗剪强度,硬度能超过热处理后的45钢的,找到了我给你10W,找不到你给我100,坛里人做证,说流动性好,还设计过铸造机械 ,连铝特性都不了解

网友(点评):
大哥,可以讨论,不能够发狂,这可是两个概念。你见过压力铸造铸造出来的是不锈钢吗?你见过车身钣金用的是45号钢吗?你是不是以为车身是用圆钢车出来?还是用钻床钻出来的?你再这么说话,我不再回你了哈

网友(点评):
铝的流动性差,你从哪得来的?和什么比?轿车发动机的油底壳,飞轮壳,飞轮等几乎都是压力铸造的,甚至很多都是低压铸造的,你去低压铸造厂和压力铸造厂看看再说吧。别老是给人扣帽子

网友(点评):
没人说不锈钢不好,可世界上发展这么多钢种干什么?能够满足要求就是好的。不同的地方需要的性能不一样,没必要秤砣也要用钛合金吧,但是骨科手术就需要钛合金零件,两码事。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讨论问题,你这就是搞人身攻击,有意思吗?差不多得了。非要弄得今后没人接你的话吗

网友C:
整体上铝比钢强度差没错,但请表述清楚什么型号的钢跟什么规格的铝合金比较,汽车轻量化用的是铝合金,不是纯铝

网友(点评):
随便你找吧,我只出45钢,你随便找个铝合金,来比机械性能,你找一个铝合金比45钢好的,不要扯导热性,钢可以500度性能不下降,铝600度熔了,有高的耐热性可以提高使用温度,抵消导热性,成本上当然是铝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整体上铝比钢强度差没错,但请表述清楚什么型号的钢跟什么规格的铝合金比较,汽车轻量化用的是铝合金,不是 ...

那我就随便找个7系的铝合金吧,看看跟你的45号钢强度差多少

网友:
火车轮用碟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随便找个7系的铝合金吧,看看跟你的45号钢强度差多少

你是来搞笑的吗,45钢会比7075强度差,这样吧,你随便找7075,我就车间拿个45钢,对切,45钢做的模具能切7075,7075做的模具能切45钢吗,
说7075强度比钢好的,这哪里来的资料,你表上的指标比45钢差太多,单一个硬度,45钢和铝测量标准都不一样,一个HRC,一个HB,45钢可到HRC58,铝用HRC测试硬度为15以内,差了四倍,强度,抗拉强度,45钢也比铝强,屈肥强度也一样
从你表找到的资料,45钢机械性能就强过铝,你还随便找个铝合金,你就是尽力找也找不到铝合金能切割45钢的,但45钢可以切割所有铝合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来搞笑的吗,45钢会比7075强度差,这样吧,你随便找7075,我就车间拿个45钢,对切,45钢做的模具能切 ...

扯这个没意思,只是纯粹觉得作为一个技术,毫无实际技术参数的前提下就来言之凿凿,按经验、凭感觉来说,这不是一个技术人员该有的逻辑。技术就应该按实际事实展开说,你是销售可以随便吹牛

网友:
春哥,别激动,我看过科普视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A柱或者B柱那些主承重梁改为一体压铸,目前特斯拉的一体压铸主要在后备箱那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非结构梁,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减少装配时间,调试时间,难度无非就是在大型模具的设计与加工铸造,这个想法跟设计绝对是超前的,在我们ME看来也是正确的,但是项目成本跟质量把控需要大牛来把关。我看过相关评价,确实公知都在喷特斯拉,只有车企在研究一体压铸,想偷学技术。

网友(点评):
偷学,这个用偷学?力劲,济二,这样的厂提拱的设备,特思拉又没有技术,他只提供钱,让力劲和济二这样的厂做,

网友:
无脑说铝比钢好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

网友(点评):
你这是在骂楼上几个,我要说句骂得好,

网友:
我对汽车车身结构不了解,但是这么多年接触机械这些。我的理解用压铸主要是在同样是采用铝合金车身的情况下,
大幅度节约成本。

同样的钢材,采用不同的热处理,机械性能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如果让我从铝合金和合金钢车身选择,肯定是选合金钢车身。
最浅薄的材料机械性能知识,铝合金与合金钢之间抵抗变形的能力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啊。而价格差反而感人主要是被轻量化、低油耗等因素影响了。
PS:同样价格能上碳纤维车身,谁用铝合金啊

网友(点评):
价格同样,能上合金钢,也不要铝合金,只是铝便宜,车厂才上的,

网友:
降低成本,保证能用。特斯拉也一直在卷。

网友:
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满足基本安全性能,价格能便宜当然选铝。

网友:
资本家是喝血的,贱民想屁呢?

网友D:
我也不看好压铸铝,从当初Tesla公开说明的那一天,沙眼太不容易控制了,强度更别说。我设计产品时会尽量避开压铸工艺。当然为了便宜,节省成本,那另说。

网友(点评):
看用途吧,能满足要求就可以,所以关键是有明确的要求,再说能不能满足要求。任何工艺,都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要求总是各不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看好压铸铝,从当初Tesla公开说明的那一天,沙眼太不容易控制了,强度更别说。我设计产品时会尽量避 ...

关键问题是一大群无脑的二货,说铝比铁贵,强度还比铁好,成本也比铁贵,这些人不是蠢,就缺德,

网友:
说了这么多,没有人关注重量吗?
铝合金的质量密度:2.81g/cm3
钢的质量密度:7.85g/cm3
重量相差了接近3倍多
汽车行业很关心重量的,之前给汽车厂家做过电池箱,同样的外形尺寸下,重量最轻的人家才会采纳

网友(点评):
更关心成本,轻 ,比如车轮圈,用铝厚度要到20,用钢3MM就够了,但钢要加工到精度,再外观,成本很高,铝相对就容易了,

网友(2023-11-01):
这玩意出个事就知道了,只能换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