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如何选型

楼主(2023-09-22):
大神们,现在我设计了一个伺服电机+行星减速机利用联轴器和丝杠结合,来让交叉导轨滑动,带动电机前后移动,此时电机是不工作的,电机28KG.伺服电机扭矩1.27N/M,行星减速机是减速比是10,丝杠和减速机的轴直径分别是14和16(减速机轴长28.5).请问联轴器用那种好,什么型号,怎么计算选型的?谢谢哦

网友:
梅华联轴器或者膜片式联轴器,看扭矩即可

网友A:
两个轴的轴直径看一下,然后外径看一下,在给个长度就行了,一般就是梅花的或者膜片的,去米思米上选

网友:
去怡合达米思米 搜索联轴器 看联轴器的扭矩那项参数,扭矩和输出轴扭矩校核下,给个安全系数即可 非常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轴的轴直径看一下,然后外径看一下,在给个长度就行了,一般就是梅花的或者膜片的,去米思米上选

我选了十字弹性联轴器!感觉这个比膜片比较适合吧!是不是这样的   你觉得对不对

网友:
都差不多,你轴对轴的选对了,然后装起来没干涉就可以,主要还是价格问题,看你

网友(2024-01-11):
伺服电机一般选膜片式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