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求助——钢管锁紧结构

楼主(2023-09-22):
两个钢管刚好套在一起,外钢管固定不动,内钢管可以上下调节,旋转调节,要能够快速锁紧。钢管之间加摩擦片用螺钉压紧的方案被否决,提出要用自行车座垫高度调节那个锁紧结构。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简单稳靠的结构,可以快速锁紧和松开,方便内钢管的调节。

网友:
打个孔 顶丝顶着就行,或者外圈端面切个十字槽  外面挂个抱箍  锁紧抱箍就行

网友(点评):
螺钉顶的方案不让搞,钻夹头结构我觉得也可以

网友A:
这不就是蜗轮蜗杆的原理吗,淘宝搜你就有启发了

网友(点评):
怎么跟涡轮蜗杆扯上了?

网友B:
可以参考落地风扇的高度调节锁紧方案。

网友:
需要知道受力情况,才能确定锁紧方案

网友:
内钢管可以上下调节,旋转调节,要能够快速锁紧:调节高度?用螺口旋转调节?如果没有,光轴,再粗管上割两个长条缝,用类似自行车车座抱死结构应该是最快的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考虑了,还买了一大堆自行车的座垫锁紧抱箍回来,一言难尽。这小破玩意搞得我抑郁了

网友:
请参考抱紧或卡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蜗轮蜗杆的原理吗,淘宝搜你就有启发了

就是依靠齿黏合,上下调节,

网友(点评):
太复杂了,成本太高,想都不要想了。

网友:
你参考这种,自己设计成两个同心孔,一大一小,大孔固定外钢管,小孔固定内钢管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种也做了方案,死活不同意用螺丝锁紧,连打样都不让打样

网友(点评):
那就买个自行车快拆,想办法固定在外钢管上就行

网友:
去看看晒衣架,现成的产品

网友:
自己做个就可以呀!想要自动化程度高点的,就加个小气缸。要不就用螺栓拧紧。

网友(点评):
头痛就头痛在螺丝拧紧不行,成本高也不行

网友:
健身房杠铃那种锁扣能参考一下么?

网友(点评):
我看看先,多谢告知

网友(点评):
我提了落地风扇上下调节锁紧那个结构也被否决了

楼主:
现在暂时决定在内管上打两列孔,两列孔成90,旋转位置就定下来只能调两个成90°的位置点,然后一列孔5个,孔距5cm,就是上下只能调5个位置。外圈上装个带弹簧的把手,头部是销,捏把手销从内管孔里退出,内圈可调节,到位了松把手,销卡进内管孔。个人是不喜欢这种结构,没有基准和定位,内管孔很不容易对上。

网友C:
自行车座位调节的抱箍直接借用到你的外管上有什么困难吗,是不好安装还是担心锁不紧呢,我之前做过类似的快速锁紧对插接头,直接网上买的现成的锁紧抱箍,买来直接安装在外管上,外管开几条细槽,保证有一定变形量能锁住内管就行,并且锁紧抱箍能调节锁紧变形量,基本都能锁住。或者还可以参考相机三脚架的调节锁紧,是在外管上有螺纹,用一个内螺纹套采用旋转的方式锁紧,锁紧力不大的话也可行。

网友:
我以前做类似的也是被明确要求不能拧螺丝。其实我感觉这种东西最简单实用的就是顶丝,想怎么调怎么调。

网友(点评):
是的,放着简单实用的方案不用,非要东搞西搞,最后这不行那不行,抑郁

网友:
内管装弹簧玻珠,外管打洞

网友:
给你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座位调节的抱箍直接借用到你的外管上有什么困难吗,是不好安装还是担心锁不紧呢,我之前做过类似的快 ...

内管是扶手,手抓的部位离旋转中心有距离,会产生比较大的扭矩。
自行车座包只上下受力,摩檫力比体重大就可以。但这边情况是手抓产生扭矩是有杠杆的,力臂比管直径大太多倍了,要想管在手抓的力作用下不转动,管摩擦力比人手抓的力需要大很多倍。

网友(点评):
1楼就该上这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管是扶手,手抓的部位离旋转中心有距离,会产生比较大的扭矩。
自行车座包只上下受力,摩檫力比体重 ...

防转可以试试用椭圆管,然后高低方向用摩擦锁紧

网友:
内钢管可以上下调节,旋转调节

无级还是有级调节,调节量多大?两管固定之后,负载如何?

网友(点评):
负载就是一个人抓在上面,保持平衡。给病人抓手的扶手,在头顶斜上方,力道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力

网友(点评):
暂时先不管了,让下面的工程师先出图打样一下看看效果再说。上一次已经做过两个方案打样了,都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管是扶手,手抓的部位离旋转中心有距离,会产生比较大的扭矩。
自行车座包只上下受力,摩檫力比体重 ...
钢管之间加摩擦片用螺钉压紧的方案被否决,提出要用自行车座垫高度调节那个锁紧结构

看了你这个图,说明你领导是聪明的。

网友:
你这是有级的,对孔有点难。而且你的大小管配合间隙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落地风扇的高度调节锁紧方案。

落地扇也是螺纹

网友D:
看能不能参考伸缩拖布或者免键衬套的结构

网友(点评):
头都搞晕了,不想再搞了,随便搞过方案打样算了,这玩意就是个扶手,病人检查的时候抓一下。只是病人有高低,所以上下要调节,没用的时候转个方向不碍事,有用的时候转过来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落地风扇那个结构还是不错的,因为可以得到比较大的锁紧力。首先螺纹旋转扭矩变成轴向压力,力就被放大一次;然后再压楔块挤紧,力又被放大一次,只要楔块的材料选摩擦因数高的,可以得到很大的摩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落地风扇那个结构还是不错的,因为可以得到比较大的锁紧力。首先螺纹旋转扭矩变成轴向压力,力 ...

老哥,认理吧,自行车快夹是正解。你老板不傻,是对的。

网友:
这么多可以实现的方法都不被考虑,想必你这工况也比较特殊,能否说说

是不是管壁薄,受力大易变型,总之你这不说清楚,有办法也不一定能说的对得上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
内外管打多排多列孔,内管里装卡笋,水平扶手末端下面装调节手柄,捏下去卡笋收回,内管调节,就近孔位弹出锁死。外管长一点,里面加上弹簧平衡内管重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看能不能参考伸缩拖布或者免键衬套的结构

这样行不行,外面的管子开这样的槽,内管上螺接个柱子。柱子在槽内滑动,到不同的高度旋转过去放到小槽里,只有上下能动,简单粗暴

网友(点评):
哇,你这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行不行,外面的管子开这样的槽,内管上螺接个柱子。柱子在槽内滑动,到不同的高度旋转过去放到小槽里 ...

不能旋转

网友:
外管做多排多列孔,每排孔下面焊个环,方便架住卡笋。内管靠近外管的位置加个竖管,卡笋可以做在这个竖管上。

网友E:
嗯,~要求高,好注意
去年我买了个刮雪刷,一头是皮子,另一头是扫帚
中间一个伸长杆,两段
有个类似螺母的环,但是只需要大概拧半圈。。左旋,松开,伸长杆拉出,右旋,就锁紧了。
推测里面是凸轮,转半圈压紧钢珠,钢珠锁紧伸长杆。

网友(点评):
不是锥套涨紧吗?钻夹头那个结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要求高,好注意
去年我买了个刮雪刷,一头是皮子,另一头是扫帚
中间一个伸长杆,两段

环的作用是加大力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环的作用是加大力臂吧

不是涨紧套。。如果是类似钻夹头,要拧好多圈。。关键是它拧一圈不到就锁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座位调节的抱箍直接借用到你的外管上有什么困难吗,是不好安装还是担心锁不紧呢,我之前做过类似的快 ...

14楼直接简单

网友:
快速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