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如何做清洁一根线的机构啊

楼主(2023-09-22):
老哥们如题,我这边有根细细的线(250微米光纤),然后我想加工前给这个光纤清洁一下,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去做,我目前用的方法就是用两个毛毡夹住光纤,然后光纤往前走的时候,就把光纤上面的灰什么的,就清洁掉了,但是这个方法属实有点low,效果也不是很好,老哥们,有做过类似的清洁机构吗

网友:
超声波怎么样?

网友:
羊毛毡加个反向旋转的动力?

网友:
去灰尘的话,气吹有没有试过

网友:
静电沾附的吧?往这方向想想?

网友:
只是个建议:分两次。第一段用类似卫生纸的成卷无纺布+清洁剂局部滴灌,缓慢反转,第二段用成卷无纺布,缓慢反转清洁,用一段时间脏污了无纺布卷轴向移动一点,继续。缓慢反转和轴向窜动可用伺服驱动。感觉高大上一点。

网友:
直接静电啊

网友:
不接触的处理最优,不拉压涨挤被清理件,我见识少,目前只见过超声波清洗(眼镜),高压蒸汽清洗(汽车内饰)

网友A:
不lOW
前两天,客户说机器人运行一段时间后相机镜头容易污,他们团队商量乐几天,结果就是做个类似雨刷的机构,问我最低可以控制在多少成本
我说十块给你解决,你请我吃顿好的
在机器人充电的地方与摄像头高度持平位置放块海绵,外面包点无纺布,充电的时候控制机器人过去蹭下,那边直接叫我发美团链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lOW
前两天,客户说机器人运行一段时间后相机镜头容易污,他们团队商量乐几天,结果就是做个类似雨刷的 ...

必须满汉全席

网友:
注意下光纤的最小弯曲半径

网友:
LOW不LOW的无所谓,实用主义啊!机械设备不用整的高大上,一切以维护简单,保证效果就好

网友B:
你能说一下,你到底是想解决什么问题?是灰尘还是静电尘埃等等。
针对性得做改善措施最好,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说一下,你到底是想解决什么问题?是灰尘还是静电尘埃等等。
针对性得做改善措施最好,对症下药

主要是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