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教切管机

楼主(2023-09-22):
如图,按照大佬们的建议将电机搭配偏心轮改成了三轴气缸(缸径12,行程20),刀片换成了美工刀(问淘宝切管机客服说没问题),其余条件不变(红色是刀片,白色是尼龙,黑色是弹簧(外径8mm,自由长度25mm),弹簧压紧块的连接轴不与刀座固定,压紧块比刀具低5mm,因此,连接块先接触硅胶软管压缩弹簧实现压紧),请各位大佬狠狠鞭策赐教!

网友:
(ง •̀_•́)ง:;这回看着简洁了很多,
那么,这块大板怎么安装❓

网友(点评):
螺钉连接到前面的输送部位上

网友:
弹簧压紧块与连接轴的导向靠薄件通孔导向,可能定位不足,注意配合公差,不然偏斜或内外歪,此配合处也可加厚或 加滑块或配合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ノ:;四个导向柱行程短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另外问一句,我选的12缸径的气缸会不会小,切不断

网友:
100+块能搞定的事情,现在变1000了

网友(点评):
大佬,详细解释一下呗,是气缸贵吗?

网友:
有手动的大力切管钳。。就水暖工用的,咔嚓咔嚓压几下,PPR管就断了。那个工具。。增加个动力就OK我建议  一定注意刀的形状

网友(2023-12-02):
参考一下路易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