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产品防盐雾处理的话,技术要求怎么写

楼主(2023-09-22):
零件外表面处理,需要做防盐雾处理,表面颜色军绿色,是不是只能喷漆啊

网友A:
阳极氧化染色是金属表面着色的一种工艺方法,也称电化学着色。经表面阳极氧化的金属或有镀层的金属,通过电解时电场的作用,使金属表面的氧化膜或镀层着色

网友:
有国标,耐盐雾防锈等级...搜一搜

网友:
佐敦油漆了解下

网友B:
碳钢件表面镀锌、军绿色钝化,中性盐雾试验240H无锈蚀。

网友:
有相关的标准,如盐雾试验条件可参照SH/T0081-91防锈油脂盐雾试验法,镀锌种类参照MFZn2-H.C,判断标准参照HES D2003(本田)。

网友:
盐雾也分等级啊,做几个小时它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C:
首先你们公司的产品一般是用哪个标准?   国标  ISO标  日标  DIN标 各不相同
然后吧这个产品应用场景是否需要耐腐蚀?在海边使用和在实验室完全不同
标准号写一下   相应的防锈等级写一下   表处理的方式写一下  不同材质的防锈方法也不同

网友:
以上这些是可以通过GJB 15011A盐雾试验的表面处理方法,仅供参考。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染色是金属表面着色的一种工艺方法,也称电化学着色。经表面阳极氧化的金属或有镀层的金属,通过电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们公司的产品一般是用哪个标准?   国标  ISO标  日标  DIN标 各不相同
然后吧这个产品应用场景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钢件表面镀锌、军绿色钝化,中性盐雾试验240H无锈蚀。

铝合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