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0度优力胶切断设备如何制作

楼主(2023-09-22):
市场上现有的优力胶买来后都是用美工刀或者手锯切割长度,劳动强度太大,还不美观,尺寸不稳定。
各位设计大师有没有方便快捷的简易设备?

网友A:
首先,你用聚氨酯做什么?

网友B:
是切割长度还是切截面成型?只是截断还好说,我遇到过想切截面成型一个角度的,一直没有好办法。别人是用模具成型的

网友C:
(๑•̀ㅂ•́)و✧:;
圆棒!?平板!?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用聚氨酯做什么?

五金模具代替弹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切割长度还是切截面成型?只是截断还好说,我遇到过想切截面成型一个角度的,一直没有好办法。别人是用模 ...

只是切割长度,代替弹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๑•̀ㅂ•́)و✧:;
圆棒!?平板!?方块!?

圆棒

补充内容 (2023-9-26 11:17):
规格从20到60都有

网友(点评):
(,,•́.•̀,,)圆棒直径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切割长度,代替弹簧用的。

那就简单了,圆棒,中间带通孔。
买中间带孔的棒料,锯床可以开料,铣床可以铣沉头孔;

压缩量,弹力合适还是建议上矩形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简单了,圆棒,中间带通孔。
买中间带孔的棒料,锯床可以开料,铣床可以铣沉头孔;

想制作小的可以随时携带的工装,不用上大型设备的,主要是优力胶棒夹持不稳。

网友D:
搜搜超声波刀,大功率那种,很好用,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搜超声波刀,大功率那种,很好用,就是贵

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
什么形状?

楼主:
圆优力胶棒,切割长度

网友:
淘宝定制

楼主:
超声波刀太贵

网友E:
切出的截面有没有要求。如果没有直接马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出的截面有没有要求。如果没有直接马刀。

截面没有要求,切下来的长度公差要求也不大,你说的是马刀锯吗?

楼主:
要做台设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面没有要求,切下来的长度公差要求也不大,你说的是马刀锯吗?

对..或者是 木工用的 台锯也可行.然后 还可以调整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