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切除机构

楼主(2023-09-22):
老铁们,现有一种薄壁圆管,想找一种机构可以从一侧将圆管抱住,并把抱住的这一部分切除,原理有点儿像血滴子,各位有没有类似的机构模型或者图片啊

网友A:
激光切管机,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管机,你值得拥有。

激光不能用   超声波不能用  而且管子直径15,壁厚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激光不能用   超声波不能用  而且管子直径15,壁厚0.8

啥材质,壁厚,直切还是曲线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质,壁厚,直切还是曲线切?

PC,直切    动作形式类似于砍头

网友:
看看有什么好的创意

网友:
管子啥材质的  允许形变多少?

楼主:
有点儿像旋盖机构,把夹爪换成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儿像旋盖机构,把夹爪换成刀片

ヾ(❀╹◡╹)ノ~✧:;
截管器,了解一下~~~~~~···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F411h7gt/?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1c62fcf95a471c0bbcf96315ffd48cba

网友:
这么薄,抱住不会变形???管里面也要加个支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