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关于输送链条跳动

楼主(2023-09-22):
中间是齿轮带动链条传动,但是运行的时候链条经过惰轮会跳动,还有咔咔的声音。涨紧链条之后反而声音更大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跟着声音去寻找,定位声源

网友:
反转试试

网友:
要下一线去摸索,光是在电脑前是整不好这个的!

网友:
惰轮直径小,链条节距大,张紧后声音肯定是更大了呀

网友:
链轮的节距和链条的对的上不

网友:
可能是轮歪了,看看吧

网友:
1.装配的实际惰轮型号和链条型号是否匹配?
2.惰轮和驱动轮是否存在轴线不平行?

网友(点评):
3.惰轮平面和驱动轮端面是否存在角度偏差?

网友:
坐等楼主分享解决方案

楼主:
解决了 是上面的导向条和惰轮没对齐

网友:
楼主拍点实物看看,为什么没对齐

网友:
装配问题还是设计问题,惰轮没限位吗?

网友:
结构不对,无论往那个方向运行链条,主动轮相反方向的链条会松,肯定跳,链条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