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c代表什么

楼主(2023-09-22):
图片中 C和2C代表什么?这是个油箱

楼主:
是不是 处 的 简写

网友:
竖向焊接。

网友:
规范、工艺、焊接方法代号或其它参考,你看看图纸的其它地方有没C,或者2C的标注,那就说明此处焊缝参考C和2C

网友:
焊接标注尾部内容较多时,按以下顺序:相同焊缝数量、焊接方法代号、缺欠质量等级、焊接位置、焊接材料、其他。焊缝数量为数字,焊接方法代号也是数字,缺 欠质量等级有B(严格)、C(中等)和D(一般),焊接位置有PA(平焊)、PB(平角焊)、PC(横焊)、PD(仰角焊)、PE(仰焊)、PF(向上立焊)和PG(向下立焊)。因此,C表示焊缝缺 欠质量等级为C级(中等)。2表示相同焊缝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