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螺纹有效深度

楼主(2023-09-22):
想问下各位G螺纹的有效深度是参照什么标准,书上只有大小径和螺距,没有具体的有效距离。外购的标准件外螺纹内螺纹应该有一个参考标准的,有没有专业做这方面的能给个参数或者对应的国标标号让我去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A:
机械手册可以查一下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可以查一下的哟

机械手册上没有深度部分的概述,应该是有专门的管道接头一类的有详细介绍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本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T 7307

7307都是对外径内径的规定,没有长度的

网友:
直螺纹,按直径1X,1.5X,2X参考

网友C:
有啊,机械手册里面管螺纹,找了60°的螺纹,你的55°管螺纹也有这个尺寸的,就是图中圈住的尺寸

网友D:
参考楼上,螺纹深度是基准距离+装配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啊,机械手册里面管螺纹,找了60°的螺纹,你的55°管螺纹也有这个尺寸的,就是图中圈住的尺寸

圆锥密封管螺纹是有一个基准的,G螺纹是圆柱非密封管螺纹,一般的通用手册上只有外形尺寸一些参数,没有深度方面的参数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楼上,螺纹深度是基准距离+装配余量。。。。。。

圆锥密封管螺纹有基准距离,G螺纹手册上没有

网友(点评):
G等同与锥的配合深度,没问题的;而且一般很多是锥外配G内,为了好加工

网友:
查 GB7306-87

网友:
那个接头手册有的,或者标准DIN3582

网友:
螺纹的连接长度跟强度有关,参考一般设计,适当增减长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