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缸接头问题

楼主(2023-09-23):
最近在设计一款用到大气缸的设备,气缸缸径是160,气缸的接头是3/4的,那么问题来了,找了亚德客还有SMC看到他们的气管快插最大都是1/2的,再大是否就没有快插接头了?要用其他接头来连接吗?各位大佬平时用过这种大缸径的气缸吗?这种3/4的接口的你们是加个补芯由3/4转到1/2,再用1/2的快插接头?还是怎么接法?还是直接有3/4的接头的,能指个路吗?

网友A:
主要看你的气缸速度需求快慢,速度要求低就直接把6分接头内外牙变成4分以下接头(气动软管用过最大是16),速度要求快的话按照楼上建议,油管接头再配管。不过这么大气缸(不知道行程是多大的),如果动作频繁,速度要求快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储气筒支撑。一般用到这么大气缸(应该是负载较大),如果有条件(系统有液压站)我是直接上个小油缸替代了。

网友:
直接接像油管的那种接头

网友:
有钢管卡套接头。。好像软管接头最大是16。。

网友:
要嘛直接硬管镀锌管配,要嘛就是油管这种软管,除非是速度要求低,速度小于100mm/s,可以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的气缸速度需求快慢,速度要求低就直接把6分接头内外牙变成4分以下接头(气动软管用过最大是16), ...

请教一下,如果接3/4接头的话是否要接宝塔外牙接头,管就套在宝塔上面,然后用卡箍锁死?(好像水路的接头,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160,真大,,,我们一般用300以上,大的内径1200mm,控制阀是电磁阀+气控阀。气管2-3寸。

网友(点评):
嗯,只要是之前没有用过,看资料气缸缸径超过100的都叫大缸径气缸,就是看到气管的接头都没有这个规格的快插,就上来请教一下各位大哥,平时是怎么样连接的。多谢指教了。

网友(点评):
我们基本上是防爆环境,小管是用金属卡套接头,大管就是管螺纹连接。

网友(点评):
哥,容我再问一个问题,可以吗?我再淘宝搜了你说的钢管卡套接头,出来一堆,不知道是哪个?可以发个图片给我看看,涨涨见识,可以吗?

网友:
屏幕截图 2023-09-23  这些都是,,,,

网友(点评):
谢谢,原来跟油路里面油管的接法一样。

网友(点评):
气路是不锈钢,怕上锈

网友:
FESTO有G3/4的快插接头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了,不过就这样子看,这种3/4的快插应该不便宜,要求气缸的速度不快,直接换补芯转换就是了。不过如果下次客户明确要求了,我也知道能在哪里找。多谢了